有个东西搞不懂请大家帮忙好几天了!!

楼主(2015-12-22):
一个一体机电脑,自带音响,总是有电流声。想把他搞掉。。。试了如下办法
1.声卡驱动换掉(有点效果,原来我接耳机有爆音现在好了)
2.显示驱动板上是自带功放的现在不用这个换独立的。(没什么用能好点但这下毛病更多爆音)
现在换上功放板,爆音。。。8R5W的喇叭2个  (USB 5V供电 PAM8403芯片/迷你数字功放板/模块 小功放板3W立体声)淘宝来的这个功放!!现在是声音开到30%以上就爆音。。电流声也有,,,各位,,会的帮一下忙怎么搞
喇叭不能换这个大小定位了,功放上怎么搞。 线接的是主板上的HDaduio
驱动上改AC97(这个更逗点流声停不下来。。。。)用HD 能好很多。
再加一个问题,主板上的HD接口接上后机箱后的输出没了。。能发现现在无语中就不能完美吗。。。
大家知道多少解决多少。。。
【迅维】是万能的。。。。。

网友A:
上独立功放,你要注意共地噪音问题,只能尽量减轻,不能完全消除,这是电子电路的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独立功放,你要注意共地噪音问题,只能尽量减轻,不能完全消除,这是电子电路的设计问题

什么是共地噪音??怎么解除

网友:
大家有技术的出来啊!!!!!我是不是发错版 块了啊!!!

网友(2016-10-09):
因为任何放大器,都有一个信噪比。
原则上讲,放大器没杂音是不可能的。只是尽量减少它。

网友:
电脑各种板子的设计不是为烧友考虑的,各种性能够用就行,主要看价钱。这种一体机本身就是大路货,想没有电流声,很难。要想减小电流声要从电源开始,光在功放那块电路改是没用的,功放的供电电源都不干净怎么弄。这种开关电源就不可能去掉电流声,所以专业的烧机都还在用死沉死沉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