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原先电脑上装过的驱动文件会到那里??

楼主(2015-12-22):
XP系统,现在有一个驱动找不到PCI专用设备,,无语了。。。
系统是从另一个PCI一样的设备上GHOST过来的。不过这个驱动没了!  ,,,(主板不一样。。。)
理论上PCI设备应该在的。。
现在没有了。
windows/drivers
windows/system32/drivers
目录都没这个驱动。。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

再求一下软件问题。XP    SAM文件丢失。从别的电脑上搞个过去不行,报lsass.exe错误,。。。。有解决办法没。。。我试了好多方法。。。还有(如果让我搞原版安装盘修复就免了,这个可以但现在没这个盘)
最好PE 和别的办法。DOS改什么注册表里改什么 。。。。有深入的朋友@到论坛吧

网友:
  这种问题纠结什么呢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请问兄弟 你平时用的什么驱动软件呢。。如果是纯洁 现在我们搞硬件维修的百分之90以上喜欢用 鲁大师自带的 驱动大师。。或者直接去360官网下载驱动大师  有轻巧版9兆的 也有万能网卡版的60多兆 无广告纯绿色        特别情况下载个 驱动人生备用   老牌软件放心

网友:
有软件可以提取这些驱动的,你可以去驱动助理的论坛查找一下.

网友:
这个东西是PCI版,,专用驱动?不是驱动精灵什么 能搞定的。。。我想问的是,安装过的驱动在WIN那个目录里可以提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