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T320从CPU无电压到不开机维修1

楼主(2015-12-22):
机器型号:联想 CT320一体机.
具体机子:为绿动 客厅运动型电脑。此板芯片架构为APU AMD56NT+FCH A50桥,此为AMD芯片组最典型的工控主板。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时说机器点不亮,前天还能3D互动跳儛和玩游戏,今天却开机不显示。
检修过程:早上我拿到机子后用外置DC12V适配器供电,按开关时机内风扇转动但主板点不亮。于是折下上盖和取出主板上电确认主板点不亮。如图:

因主板无法开机 ,于是按迅维讲义中数字电路检修三步曲维修。附上APU+FCH A50南桥上电时序图(因无此板线路仅参考相关芯片PDF和参考AMD芯片组类似线路分析 )

1.第一步,检查主板内存VCC1.5V MEM内存电和对地阻值200欧为OK,如图:位置为PL3大电感 。

2.第二步,查南桥工作电和核心电VCC1.5VS电和阻值250欧为OK.

3.第三步,查FCH和APU PLL外核电VCC1.8V电和阻值150欧为OK.

4.第四步,查APU 核心电压为0V电但阻值为50欧正常。用万用表量测上下管阻值为OK.手摸供电芯片RT8807未烫手,于是从良品盒中找了好料,迅速用风枪更换新芯片,上电试机仍然无电压输出。用万用表查芯片第9,26PIN上VCC和PVCC电正12V为OK. 量测第21,20上BOOT,BOOT-NB自举电为OK. 量测第3,4PIN上SVC,SVD串行电压调节信号阻值和电平也OK. 当用示波器量第2PIN电源开启信号时发现电压为0V(按正常来说要为高电平),沿线路跟到VQ5 D极为0V,向前查VQ6( 丝印为1AM ) 39N04三极管B 极0.7V 输入为OK,往后量测VQ6 C极为3.3V电压,此点电平不正常了(MOS管开启信号的电平应为高进低出,低进高出原则)。板子断电后万用有量VQ6 C极为60欧,折下VQ6后C极阻值为160欧恢复正常,从报废板上取料39N04装回原位,心中狂喜,以为板卡终于修好了。

之后上电,妈啊。板卡仍然点不点。但用示波器测APU 电压和波形产生且为VCCP1.0V为正常了。

于是再用示波量测主板上VCC3.3V和VCC5VSB待机电也OK.到目前为止修板花了20来分钟,心中很急,七上八下的。重新调整心情后继续检修主板。
5.第五步,用示波器量测主板上时钟信号即32K,25M两个晶振。波形也OK.如图:

6.三步曲最后就剩检查主板复位信号了,因为此为工控主板无法明显量测APU RST信号在哪里?(自已总结了一个小巧门,可以查网卡上第25脚 PCIE RST的电压电平和对地阻值)如图:

示波器和万用表实测RST信号3.3V电平和阻值300欧为OK。
7.第七步,按俆总修理不开机主板只剩下折和换了。首先从网上下载BIOS资料重新烧录后主板仍不跑码,同时检查BIOS对地值各为350欧为OK.

8.第8步,量测SIO  上LPC 0-3,PCI 33M CLK,FRAME及PCIE RST信号阻值也OK,从料盒找了个新SIO芯片,试换IT8772F后主板还是点不亮。同时用内存灯治具照APU 内存模块信号也正常(灯全亮的)。

再次

用万用表检查USB,SATA等南桥上各接口对了地值为OK,到此基本 上判定南桥工作为正常的。目前非常急啊,咱主 板怎还不开机呢?最后找了类似的芯片组架构图分析信号工作流程。

发现还有FCH南桥与APU 中央处理器间UMI信号总线未量测,先查南桥边上UMI信号正常。

最后量测APU UMI信号,突然发现电容C7位置外观有轻微撞伤,用万用表量电容时突然断裂,赶紧从报废板找了个同容量电容0.1UF/16V补在板上,再次上电啊数码卡已跑码主板开机OK.板卡装回联想整机后老化半天,使用正常。

到此整机功能修复。又花好几个小时写贴,如文中分析不对之处,请各维修同行发表意见或指正,谢谢。
总结:
      修理板卡时目检方法可以优先使用,或许可以秒杀主板,修复主板功能。

网友:
楼主修此等主板很有套路啊 都是列举出一步步的维修了 赞一个

网友A:
版主,上述工控一体机咱实修起来最多30分钟可搞定。但是,写个贴出来花了咱近三小时。啊不知是啥子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上述工控一体机咱实修起来最多30分钟可搞定。但是,写个贴出来花了咱近三小时。啊不知是啥子原因了。 ...

厉害 三十分钟 这个工控我可能要修小半天还不一定修得好 发帖子虽然耗时 但是看着我的面子 你敢不发不成  继续

网友:
好的,版主。
我会把平时修理工控主板,整机或一体机的维修笔记转换成网贴。哈哈。

网友:
楼主的跟图能力很强大啊,没想到最后是一个电容引起的血案

网友:
板子修多了,跟线实操能力已养成惯。

网友:
分已加,分析的够详细。

网友:
多谢楼主的鼓励。
有大家对工控整机或一体机维修认同,我还要继续写点英特尔或AMD 芯片组工控主板维修贴,提前普及点商业电脑维修资料(如碰到便利店或超市里的POS收银机电脑,中小学OPS教学用互联网智能电脑(电视),商业机构专业办公用 一体机电脑或网络安全用途的网安高级防火墙工控整机)。

网友:
一体机的图纸难找啊

网友:
工控一体机的图纸,其实是工控主板的图纸。
前段时间把典型线路已上传了,还有各种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够仔细,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同各位维修同行相互间学习,分享的。多多支持。

网友:
楼主,只是修工控整机或一体机熟悉了。
但发现上述产品大家平时在目前市场上或电脑城里维修量少或者大家对这部还不太感兴趣吗?

网友:
楼主思维敏捷,楼主威武!!!!!!!!!

网友:
我就是来找几个维修同行相互学习,特别是新电子产品维修上的,如一体机等。

网友:
是的,有理论和维修经验同等重要,学习经验比理论易上手和见效快啊。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值得学习,赞

网友:
楼主厉害。 修机器估计还没有发帖子时间长吧。辛苦 满分加上了

网友:
大电容很小炸的吧??400V都炸。。当时场面应该是烟雾弥漫。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够仔细,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A:
这个一体机用的是AMD移动APU芯片组,此桥发热量很大,修理时也发现很多是桥空焊了。可重新植球换一下后修复主板功能。

网友:
主修此等主板很有套路啊 都是列举出一步步的维修了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体机用的是AMD移动APU芯片组,此桥发热量很大,修理时也发现很多是桥空焊了。可重新植球换一下后修复 ...

重新植球并不推荐 新手有损伤焊盘可能 再者植球并不是好办法 原理上虚焊与其芯片下的锡球并不多大关系 大多都是芯片晶体下面的焊点虚焊了导致的 当然 如果是吹吹能好的

网友:
分析得很有道理

网友:
APU 这个处理的中文意思,谁知道的给俺们说说。GPU指的是图形处理器,主板用于显卡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敏捷 变通 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这个要是我修就放弃了,这个太难了

网友:
每次遇到一体机都没思路  学习了

网友:
修这种机器可以参考台式机主板维修思路作参考。会笔记本修理的话更好修了。很多地方相似。

网友:
高手很多啊

网友:
AMD的机器好修 易赚钱

网友:
北桥最好修,

网友:
是的,上面就是AMD CPU, 为笔记本的芯片组架构。

网友(2016-01-21):
理论强大,维修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