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笔记本-屏幕分屏4个屏解决方法与测试方法

楼主(2015-12-23):
联想Y470笔记本-屏幕分屏4个屏解决方法与测试方法

测屏接口18与19脚阻值,正常为500左右,,不正常为90左右,,

解决方法不是显卡问题,我看到论坛上很多说是显卡坏了,其实这款机把显卡的电感拆了也可以开机的,,你们可以试试,,

解决方法很简单,换个南桥就行了。。。

网友:
这算什么,edid什么问题,桥模块损坏

网友:
就看一下吧,以后思路多一点

网友:
换桥,我还以为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看到分屏,第一印象确实是显卡

网友:
直接断开独显电感 还四分屏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有时候花屏也可能是南桥

网友:
感谢小哥的发贴
赞起来

网友:
现在屏线信号都通南桥了、

网友:
楼主  折下南桥不测一下阻值吗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很少坏的,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