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49 REV:1.4点开机针后几分钟才触发(延迟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15-12-23):
版号:V星MS-7549 REV:1.4
故障:延迟触发
故障现象:每隔一段时间点开机针不能立即触发,要过几分钟才触发,触发后  可以正常关机,也可以再触发(这次触发正常),断电后 一段时间 再开 又延迟....循环。有时候好几分钟才触发 有时候1-2分钟。

天气冷 生意有点清淡,同行的板 这种问题 不是闲着真不想修。
刚接到板时 点了不触发 以为就真的不触发了,也没断电就去了个洗手间回来 吓我一跳怎么跑马到B1了(应该是跑到找不到硬盘那两行英文那里)
进主题:

这是这个板的IO 71882  的开机部分。
测开机针电压正常,短接 有高低高跳变,
80脚进来也有高低高 跳变 正常
81脚去南桥的PWRBTIN#也有高低高跳变 正常。
85脚RSMRST有3.3V 正常
82脚SLP_S3#有持续的高电平3.3V 正常
83脚ATX_PSON#1.3V 不正常。
待机时 83脚有3.36V 正常
点开机后 PSON 还有1.3V 不正常 没被完全拉低。

(因为不太稳定 所以遇到的困难就不说了

看到这个 心想要么IO挂了 要么其他元件影响的。

这个2.85V 很多IO 挑起来 都是有这个电压的。以前测过。

测到这里 问题应该不是IO引起的。
准备拆PSON所连接的其他元件

拆到这里还不行 心都点灰了,图纸中PSON 还连接到一个C195的小电容,但是主板花花绿绿的 怎么找都找不到。郁闷了,心想小电容引起的故障是拉低电压的故障比较多 这个故障跟小电容好像也没多大关系 就不找了。就剩下一个RN23排阻了,起初以为是上拉的电阻 也没想拆。不过没别的思路,就拆了吧。

换了 RN23 试了 很多次 都正常。
呵呵 还会串电 ? 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了

换了RN23  故障解决。
本人基础差,说错的,勿喷!望指正!
觉得有帮助的加个分嘛

_7549-1.4(811223).pdf

网友:
挺好的,分析不错,继续努力吧

网友:
不错PSON电压不行直接拉根线

网友A:
就2分权限,妥妥的全加上,这一类故障,真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修出来的,楼主技术好,为人还这么谦虚,这也叫基础差,那我这样的就没法形容了

网友B:
可以直接拉个3.3V过去吗?

网友C:
祝贺楼主。我有一块华硕P5kpl am se主板不上电,没修复。现在的很多华硕的主板没有图纸,不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祝贺楼主。我有一块华硕P5kpl am se主板不上电,没修复。现在的很多华硕的主板没有图纸,不好修呀。

有定位图呀 可以下载定位图 只是 定位图 有点难看  都是这样的 线路图好看 但是位置难找  定位图好找元件 但是有时候不能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2分权限,妥妥的全加上,这一类故障,真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修出来的,楼主技术好,为人还这么谦虚,这也 ...

基础真的还不到家   到现在我其实还在怀疑 IO是不是还有问题

网友:
厉害。这种情况,我一般先洗IO那块,洗完了不行,上风枪吹吹,然后看情况。不过大多会好了。再不行,就跟你一样跑一下线。现在的排阻越做越小,问题也越来越多了!

网友:
1.3v
正常的话多少呀

网友:
正常是零点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拉个3.3V过去吗?

不可以吧  PSON 本身有3.3V  它的工作就是把3.3V拉低

网友:
正常 开机后 PSON  要被完全拉低  一般是0V

网友:
不错,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拉个3.3V过去吗?

不行的,这里PSON信号应该是5VSB上啦工作的。

网友:
不错不错,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础真的还不到家   到现在我其实还在怀疑 IO是不是还有问题

IO有故障的话,同时也会导致83脚ATX PSON#信号电压不能被此引脚内部电路工作接地完全拉低,挑起83脚接店待机状态IO端正常工作应该是0V左右状态正常,相当于断开了与外围上啦电阻和5VSB测试点的连接。

网友:
楼主修 这张主板用了多久时间呀,收商家多少钱呀。

网友:
RN23在这里应该是PSON信号上啦电阻,本身损坏一般为内部阻值变大多,C195电容推测可以在RN23排阻周围可以找到。

网友:
是不是RN23上面灰尘太多,或者是被鼠辈拉尿上去了,引起的漏电,最近修了块G41主板就是因为老鼠屎在元件上引起的漏电导致外围场管将SMCLK电压拉低,导致卡E0.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容位置最好找到更换效果更佳。

这个电容是 一端接PSON 一端对地的

网友:
Q52   Q45  都是N沟道     开机PSON#低电位  场管截止   两个REF就不会被拉低   应该是送到后面比较器正向输入端!

网友:
楼主,没猜错的应该是用的 472排阻,记得以前修过一块7641 的,880芯片组,不触发,延时触发,触发掉电,跑马掉电,也是用的F71889,我把IO换了都不行,后来发现,只要加焊那个IO就行,买的新IO,不可能是IO的问题,后来就索性换了那个472排阻,然后就OK,这个问题修的 特别纠结,当时都快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