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1S(移动4G版)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5-12-23):
迅维手机、电脑维修培训 实地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红米1S4G移动版)

故障现象:不充电维修

手机是家里那位自己之前用的,换了台新的这台部放一边好久了没用,新的那个在老家没带过来,然后找红米来用,但又不能用,没手机用你们懂的,自己不修好给你们也懂的。。。。。。。。总之日子不好过。

手机能正常开机,插上USB数据线可以连接电脑,并可以查看手机中的相片和管理手机。但充电灯不亮不能充电,在设备中查看电量使用情况提示未在充电。这种情况一般与电池的问题很少,基本是充电电路问题。

主板、笔记本就修多了,手机还是第一次修,对于手机原理了解一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论坛查一下有没相关实例。正好论坛有个版主发了个通病贴说是U2芯片问题导致,把芯片拆掉将焊盘上面的1-4脚相连。

个人感觉不太懂是什么问题,找朋友要了张位置图和电路图进行查看了一下。找到了电池接口和U2芯片如下图。

U2芯片又找不到内部电路图。个人理解是这样的芯片12.8V供电、6脚是1.8V供电来自于电源管理PMU2CE应该是个选择或者开启信号,按电脑的原理应该开机后为高电平。3脚和4脚应该是4脚输入,3脚输出。查图3脚通过R27连接到电池接口,由VIO28_PMU上拉。4脚是BAT_ID_18连接到处理器MT6582(从信号名上看出应该是个1.8V电压。

看完引脚功能并测量后,个人理解如下:待机时VIO28_PMU1给芯片1脚供电.开机后VIO18_PMU给芯片6脚供电,芯片2脚得到1.8V高电平开启信号。处理器发出1.8VBAT_ID_18信号给U24脚,芯片再从3脚输出高电平经过R27送到电池接口(请各位手机牛人讲解一下此处原理)。

但当我开机后测量到芯片4脚有1.8V电压输入,而3脚输出的电压是0V,从测量结果表示U2芯片损坏。

没换芯片换只能按论坛贴子说的做?我的风枪是修主板的风力太大不敢吹U2芯片下来,所以就没拆U2用烙铁把R27拆掉断开与U2的连接,直接从芯片4脚飞一根线到R27另一端。(上面说是1脚和4脚连接应该是错的,要注意看他给出的图示才是正确的。)

然后把板装上去试机,看到充电灯亮,开机后进入电量使用情况查看提示能充电,到此修复。终于可以安心睡觉。

迅维手机、电脑维修培训

远程科目: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苹果三星IPAD维修

实地科目:手机(苹果三星小米手机&IPAD)、笔记本、主板/显卡、液晶显示器、打印机、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联系电话:0755-27396416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网友:
为什么往高加分加不上

网友A:
徐老师,技术不错啊!

网友:
全能班啊!

网友:
你全能班的?

网友:
徐总手机处帖,必须加分加精华

网友:
昨晚才学了李老师讲的5s充电电路 今天就能看到类似实战  来的是时候 谢谢前辈们!!

网友:
牛牛牛 重要的词说三次

网友B:
徐总的手机处女贴?   徐总真是全能。

网友:
徐老师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老师出手就是不一样,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徐老师,技术不错啊!

有时间各种东西都要接触接触,要跟着时代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徐总的手机处女贴?   徐总真是全能。

他们乱说的,那有全能人呀,只是多接触点东西,跟上市场步伐。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C:
哎呀  又学习了,不过这个手机,估计我是是修不到了,之前开店那会,经常修手机换屏幕,刷机解锁。充电这块还没有考过,电路不懂,授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哎呀  又学习了,不过这个手机,估计我是是修不到了,之前开店那会,经常修手机换屏幕,刷机解锁。充电这块 ...

没有学不会的东西,只要下功夫,一起努力吧。

网友:
徐老师又领先一步了,开始修手机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学不会的东西,只要下功夫,一起努力吧。

嗯嗯,谢谢老师,感谢迅维

网友E:
徐总啥时候开始改修手机了

网友:
徐总把我的手机也修一下吧

网友:
徐总真是多才多艺。手机修像好玩似的,

网友F:
大神啊  这个手机可以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徐总啥时候开始改修手机了

还在修主板呢,有机会就搞搞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啊  这个手机可以收多少钱

这个手机修不好就不好过,修好没钱收。

网友:
红米1s的图纸太难找了,求分享。谢谢

网友:
修手机第一次看到。威武这种我就报废

网友:
这个故障对于初次接触手机维修来说算比较复杂的,不过修过电脑,按照线路查还是能找到问题根源的,这时节省时间就需要论坛的资料和图纸了

网友G:
徐总多才多艺啊,哪天拜你门下学手机

网友:
谢谢分享    怎么不到10个字  不能发啊

网友:
修手机需要好的手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徐总多才多艺啊,哪天拜你门下学手机

手机目前不是我主业务,可以到迅维有手机老师带领你,他们现在比我专业。

网友:
哇,居然有这图纸,分析得不错

网友:
我也想去实地学习

网友:
徐总手机芯片也可以当电脑芯片引脚定义来理解,长见识了,谢谢徐总啊

网友:
羡慕嫉妒啊手机我也要学

网友:
一阵风吹来 好强的骚气!

网友:
U2相当于电池状态检测芯片,一个I2C电平转换换芯片,电池内部的控制芯片把电池状态信号发给U2。U2转换为电平后送给CPU,也就是正常发出高电平,不正常发出低电平,CPU只要收到高电平就行,所以一般是1脚连4脚,直接接到供电不需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