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ASUS K42JR 3.0掉电

楼主(2015-12-23):
ASUS K42JB笔记本,版号K42JR 3.0 INTEL 独显。开机可显示,偶尔开机电流到1.5往下慢慢掉不显示。上论坛看看后,决定先刷个BIOS(这是二修机,上家已经刷过BIOS,其它地方没动,很好). 刷完BIOS后还是原来的故障,有时开机不显示,大多数时候可以显示,进BIOS不会掉电,可是准备加载系统的时候就掉电。论坛也有人说换南桥HM55的,但是经过反复开机测试,感觉供电不足!说干就干,刚好主板正面就有两个电容空位(ASUS厂家没贴电容上去,只留个地方),摘了其它板上两个470的电容焊上后,挂硬盘开机测试OK。再拷机两个小时都没有掉电,估计此故障已经完美解决! 求加精,谢谢!

网友:
各位大佬多加点分啊,一边修机一边发帖,就为多赚点下载分。先谢了!!!

网友:
这两个电容是到哪里的

网友:
你说清楚这两个电容,是哪里供电用的啊,大家给你加分,

网友:
哦,忘了说电容位置了,就是CPU的滤波电容。这应该是ASUS K42J 的经典故障啊。CPU供电不足,所以加了两个滤波电容后就可以不掉电了。

网友:
原先这个位置是没电容的,我加了两个470的电容上去后,就成上面图片的样子。不再会加载系统掉电了。多加点分啊,这算得上经典故障。看论坛上很多人都没修好的求助的,分享这么经典的东西出来需要有点加分奖励吧!

网友:
点位图谁有啊

网友:
我加了,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掉电应还是要原厂的BIOS吧

至今没有返修,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