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450-176一个小问题引起的开机不显,大部分维修人员都会忽略

楼主(2015-12-23):
今天接了一台电脑TOSHIBA SATELLITE PRO L450-176 顾客说能开机,但是就是不显示,听到这个问题,不由间嘴角微微上扬
不用说,大家也晓得

报价,顾客同意留下

拿出我的上古兵器(螺丝刀),三两下拆掉,简单的活看看瞧瞧,没发现大问题,于是裸板点点看,一点尼玛,开机了,在点又开机了
反复开机都没有问题,心想这不是捡钱的节奏看都能开机,就把它装起来了,全部完毕哦,很潇洒的往椅子上一靠,按一下开关

电流到了 0.89停在这里了,屏幕不亮,靠,心中十万个为什么出现。。。。完后反复按开关结果都是一样,看来还是有问题

怎么办重新拆进去呗,

接下来各位看官,维修流程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一点,

网友:
仔细加耐心·等于收货

网友:
原来是个小问题,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A:
usb口不换好吗

网友:
属于笔记本外观检查范畴,楼主一开始没有发现也算是捡钱了

网友:
楼主还是细心的,好了了机器装好就不亮了,有时候就很头疼了

网友B:
为什么不帮换个呢usb呢  客户会说你这里服务不错

网友:
这类问题我遇到很多,一般我都会先看USB是否短路,这样可以节省很多麻烦

网友:
得去  很仔细

网友:
哈哈哈,这情况不多

网友:
这个是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我一般都会看下接口有没坏的。

网友:
你确定是大部分~

网友:
恩恩 是的 仔细一点 这个问题大部分同行都能够修好

网友:
拆钱检查一下,必修课

网友:
这问题给我秒杀,不会忽虑掉的,细心必须的是要。,

网友:
usb 接地短路 造成保护 谢谢 分享 心要细

网友: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还是可以发现的

网友:
捡钱成功了

网友:
usb针乱七八糟去了一起,,,怎么不会短路

网友:
东芝还是比较少见,联想的倒是挺多的

网友:
学习了,做维修的需要很细心的

网友:
学到一招,要检查USB接口

网友:
学习了 要多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口不换好吗
换起来比较麻烦。按LZ这样既简单又省时。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下次客户还会回来换USB么?

网友:
一般拆机之前 注意观察各个接口

网友:
我去,我咋不遇到这种机器呢,但是估计遇到了也是不会检测USB口的,嘿嘿

网友:
维修重在于细心。

网友:
我们这里只要发现USB是坏的都要换掉。除非找不到一样的USB

网友:
我修机器先看usb口,和外部接口 这是修机器最基本的一项检查

网友:
楼主 USB也要给人家换个啊 没偷懒啊 钱收到 服务也要做到啊 下次才有回头客啊

网友:
我只是想问楼主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这个运气好的 没有烧其他东西

网友:
USB不能用了··客户不会找回头 叫你搞好吗?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恭喜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初学者,学到了,检查外观。

网友:
就当着客户的面发现了都不能跟客户说,不然的话哪能挣到银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帮换个呢usb呢  客户会说你这里服务不错

其实不换USB还好,要是换了被客户发现反而落不了好,可会会认为之前的问题就是一个小小的USB口引起,反而会想到是不是收费太高,这样一处理,反正原来USB口也不能用,之后要想到再修USB口还会来找你维修的,人啊,有时候多为好反而捞不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