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500dm002自修问题

楼主(2015-12-23):
自用st500dm002硬盘,bios不认。
买ttl小板,ch340g小板短接tx rx数值相同
硬盘隔离马达,ttl连接硬盘,另一电脑电源供电,用端口测试工具tx有数值,rx为0.
直接用超级终端,显示如下面,请教各位大神,是何问题啊!
Boot 0x10M
Spin Up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FFF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FFF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LED:000000EE FAddr:0010289C

网友:
帮顶。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
ST的图只能是越修越烂。以前没玩过。和楼主一样的想法不花了70块买了二根线来玩。

网友A:
和我的一样,我的是电路板问题

Boot 0x10M

SpinUp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FFF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FFF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Op=0100 Resp=0003

ResponseFrame 2EA0 0603 0000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LED:000000EE FAddr:0010289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我的是电路板问题

你换了电路板就好了?你怎么知道是电路板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了电路板就好了?你怎么知道是电路板问题啊?

没有换,但我感觉应该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
st太难搞  越搞越烂  不好弄呀

网友:
这应当是里磁头坏了,转几下就停了,我也有几个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