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23):
机型:macbook pro retina 13-inch late 2013
故障现象:开机暗屏
故障分析: 出现暗屏首先区分是屏,主板哪个坏。先量背光供电(屏线接口1脚)为52V.正常为37v. 这个电压能输出主板基本没啥问题,
                   但这个电压一定要在连接屏的情况下才有,切记!电压高怀疑它空载。是不是屏上保险断呢?
                   第一次接触 这种屏,那也只能拆了。(如何拆有介绍)
                   拆开一看,线路板全屏蔽,无从下手。好在有几个测试点,如图
98 5475[/attach ]将阳极连到主板j8300第一脚。如果怕焊接不好,直接焊到二极管D7710的负极(保险起加个保险为好)。

网友:
这么判断容易搞坏屏吧?修苹果最好要有备用屏做测试。

网友:
修苹果最好要有备用屏做测试

网友:
不得不说修屏的时候,这些测试点还是很重要得

网友:
这样的难度好大

网友:
苹果屏幕难拆。

网友:
这个屏和线路板的连接处很容易断,要小心

网友:
供电这么高吗?52V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
前天刚换了一个屏,苹果的屏幕真心薄,用风枪吹的我心慌慌,屏换上去了,发现内测保护膜竟然没撕掉,差点崩溃,还好最后还被我拆下来了,小心脏差点出来······

网友:
好强大的楼主啊,苹果机器都能这么修,跟玩普通笔记本一样,哈哈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直接复#

网友:
楼主 技术很高超啊 ,值得学习

网友:
背光供电居然有这么高啊

网友:
小心屏幕喔,心里紧张得很!!!!

网友:
你那里一年能接多少台苹果

网友:
其实拆到看到测试点是很容易的,没到风枪加热的时候呢。只要小心点就行。

网友:
电压高是因为没负载的缘故。不不正常的,记得前面有个帖子说把这个电压搞到50V,那说明空载了。

网友:
这个电压 我量了 只有5v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先收藏起来了.

网友:
要量第 1脚.

网友A:
LASTIMA QUE NO MOSTRO CON EL SCHEMATIC

网友:
我关心得是怎么拆下来,还有注意事项,这个屏幕一直没敢拆。

网友:
楼 主能否写祥细点,感谢楼主。

网友:
又长姿势了,背光供电52v.

网友:
大师真牛呀

网友:
你理解有误,是在屏有问题的情况下才52V. 这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STIMA QUE NO MOSTRO CON EL SCHEMATIC

好拆。从右向左推屏下面的半圆塑料就开了。比其他苹果好拆。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屏线断了吗

网友:
=   = 苹果屏幕难拆死了 能不能不用拆屏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屏线断了吗

屏线头掉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