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 6-71-p15eo-d06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5-12-23):
客户送来本子 只有 TF  LOGO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机器,称点不亮。接电一上  电流表只上了个0.01就下来了。拆机板号 6-71-P15E0-D06  。

根据上电情况初步判断为后级电路故障,也就是2级电压没起来。打对地到5VS的时候发现了问题,确实对地太小了。看图纸这个电压外接的地方太多,先不烧,看看板上的元件吧。看到L25这个电感的焊盘时候,看着明显发暗了。断开PJ12,测量就是L25这边的问题,估计就是C190或者312的问题,190在外容易处理,先踢开190,一打对地上去了,那就是它了。接好显卡板等反复上电2-3次,屏幕亮了,机器修复。

网友:
楼主细心啊,要是我就直接烧了

网友:
这好像是 V星的 未来人吧

网友:
这样子的观察省时。得到了效率

网友:
这好像是地球人,捡钱的节奏,唉,没怎么修到过

网友:
我也会直接烧鸡了,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 GDS的阻值大概在多少算正常

网友:
楼主 修复问题很仔细 先修阻值是对的  也是最安全的 值得学习

网友:
这就是19V对地大短路,应该用烧鸡大法可以直接烧出来吧

网友:
细心,挺好的

网友:
蓝天代工的

网友:
细心,挺厉害的啊

网友:
又是一个好价格的机器

网友:
这种维修思路简直就是捡钱滴节奏,短路就是比修信号简单

网友:
贵的电脑维修价格必须高

网友:
是C190短路了吗

网友A:
这个电容外观有异样吗,有些电容会有细小的开裂

网友:
修这么高端的笔记本,估计收费也高吧!!!!送钱的节奏

网友:
我也习惯烧,最后满手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外观有异样吗,有些电容会有细小的开裂

190的外观比312还好

网友:
来自: 江苏
楼主 修好 应该收了很多米吧 我目前没有修到未来人类 和 外星人 不过好像要出小米笔记本了

网友:
楼主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B:
短路的还真没这个耐心查直接就开始烧了

网友:
技术牛叉啊,机器贵么

网友:
我一般用放大镜看外观!一般都能看出来哪个电容坏了!此机器还没见过!

网友:
未来人类高端游戏竞技本,这钱来的快,收的起价格,貌似蓝天代工

网友:
加分鼓励,修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还真没这个耐心查直接就开始烧了
就那个位置即便烧估计也不容易摸到

网友:
肯定报了高价格吧

网友:
tf名字是未来人类,其实和神州一些型号板子是一样的,都是蓝天出的,他们贴牌而已

网友:
这本没修过呀

网友:
高端的游戏本,捡钱的节奏,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我一般先目测,有时会发现惊喜,毕竟烧鸡有风险

网友:
这板子那家代工的

网友:
下载分 这么少

网友:
好利害啊。。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呀,这都能看的见,是我的话早就烧机了。

网友:
写的不错 我还是没太看懂

网友:
楼主这机器图纸也要分享一下啊。

网友:
一步到位,杠杠的。

网友:
不知道报价能报多少

网友:
这下有钱赚了

网友:
维修观察法

网友:
楼主,图纸共享一下呗

网友:
厉害啊~~老鸟维修~

网友C:
重点查查南桥。这种桥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查南桥。这种桥容易坏。

你这水灌的一点水平都没有

网友:
LZ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或者BIOS么  我的机器是一直滴滴报警 然后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