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可以给9V电池充电吗?

楼主(2015-12-23):
5A笔记本电源不知可否给锂电池9V充电呢,是直接充,9V充电器烧了

网友:
打错了,是5A笔记本可调电源,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但是要注意电池的温度最好串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可以。
充电电流才几百mA而已
正如2楼所说,注意温度。不过你可以把稳压电源的输出电流限定在200mA左右,一般就不会过热了

网友:
一点要慢慢充 最安全 厂家充电都是 前10%-20%慢中间 快 最后10%还是慢慢充 安全

网友:
以前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
完全OK
如9V可充方电,电压调9.8V,电流60mA以下。不用再加电阻限流。不用看着,充不坏。

网友:
不可以的,电压太高了,,,而且这是恒压,,,

网友:
首先你那9V电池是可充的?然后充电的电源最好是可调恒流的,要不然充坏电池的

网友:
5A?5V?不明白!

网友:
OK,多谢多谢各位,这会不怕找不到充电器了。

网友:
好奇是什么样的9V可充电电池

网友:
总感觉到怕怕的。敢直接接上,恐怕更不敢了

网友:
用19V给9V电池充电?没看错吧?电流不说,电压也太高了吧?

网友:
可能电压调错高电压档,所以坏了。

网友:
可以暂时代替使用,长期还是配个专用的

网友:
只要调对了电压,直接接上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