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450集显,客户自己换屏之后暗屏故障!

楼主(2015-12-23):
小弟注册账号好久了,可是一直没怎么发帖,可能是觉得自己的水平不够,不敢胡乱发帖。

前几天一个朋友拿来一款联想K2450笔记本,开机无反应。

询问之后,是自己从网上发的屏幕换上之后,什么都不显示了

外接显示器后,无反应,FN切换外接也无反应。于是打发走了。

拆机图片当时忘记照了。。。。
此机是内置电源+外置电池,所以全部去掉
CPU是封装到主板上的,风枪去掉风嘴,按上1块大洋,开始加焊桥片,然后顺便把内存给重新安装一下,把屏线摘下,插上直流电源,发现有跳变了,外接正常,然后把新老液晶屏接上,发现均无背光。

仔细观察发现屏线主板口为 40 针 ,屏接口为30针,附带LED,摄像头排线,外加一个HF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板板, 用万用表测量后,有一根不通,于是发了一根排线,回来试试

等了3天,回来后发现不是排线的问题。。。一时陷入僵局。。。

仔细想了想,不会2个屏幕都烧了?还是。。。等。。

于是把老屏幕拆开,背板上边有2个保险,测量之后正常,仔细观察发现,在主板屏幕接口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也有一个保险,测量后,断路!!!

于是更换之后,OK,背光出来了!

高手勿喷,小弟才开始学习维修!!!!

顺便把BIOS备份了一下。。。

网友:
排线可以测量好坏吗,测量无穷大时也要去看下液晶里的走线是做什么用的,不然弯路有的走。

网友A:
一开始正常的不建议动bga

网友B:
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好样的。下次发贴,如果有图就好多了。

网友C:
版主真是一波三折啊 ?

网友:
话说咯楼主备份的BIOS该传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正常的不建议动bga

开始有跳变,不过不亮机,才加焊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好样的。下次发贴,如果有图就好多了。

版本回帖,无上光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真是一波三折啊 ?

是楼主。。主要还是没经验

网友E:
我上次有一个客户自己换屏,E430的机子,结果把屏线打断了,把桥都烧掉了,结果又是换桥,又是换屏线,屏还是网上买的,买的一个屏也是有问题的,太悲催了

网友:
桥本身有问题吗

网友F:
19V 还是3.3V 的保险断了?

网友G:
暗屏还是黑屏,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本回帖,无上光荣。。。

加油小哥 后起之秀
维修就是 有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有机会多发贴,成长快快哒
发的多,加分,加得多。

网友:
bios 呢? bios呢! 发图不留种,菊花……你懂得

网友:
背光19V供电处的保险经常容易烧导致黑屏 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有一个客户自己换屏,E430的机子,结果把屏线打断了,把桥都烧掉了,结果又是换桥,又是换屏线,屏还 ...

其实挺喜欢这种客户的。。基本上不讲价。。

网友:
这个不敢肯定,我一般习惯性的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19V 还是3.3V 的保险断了?

19V的,3.3的貌似我修过的坏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暗屏还是黑屏,没看明白

刚开始外接无反应,后来可以开机了,不过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