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掉电 白屏维修

楼主(2015-12-23):
接了一台海尔T6,加电马上掉电,心中暗喜,大家都知道的 +15V断线,直接拆机,直奔主题,飞线,加电屏亮了,海尔LOGO出现,可是有个问题,出现LOGO前,会白屏2秒左右,量开启信号,屏供电都3。3正常,然后把开启信号断开,飞到屏供电上面,这么应该同步了吧。加电测试,失望了 故障依旧。接下来就是打开图纸,供电正常 ,就往前查,当量到R16时,发现还是缺15V,不管了为什么了,先飞上再说,加电测试,终于同步了。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以前修出亮屏就可以,没同步也没整.现在知道了.

网友A:
就是屏的背光没开启吗,好多机子都是上面这个图这种屏供电设计

网友B:
请教 是短路Q4的1. 3脚吗

网友:
那根红线是通病,飞蓝线的应该不是 ,反正我是第一次遇到,但也是缺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屏的背光没开启吗,好多机子都是上面这个图这种屏供电设计

不是没开启,是背光和图像不同步,开机 屏先白两秒才出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是短路Q4的1. 3脚吗

不是,是R16缺15V

网友:
好多大神也是直接量15V,这个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板那风扇下面太容易断线了

网友:
谢谢你  我把R15看成R1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