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515台式机,板号:KBY3-LT V:1.0,开机无显示,已经修复,估计是通病。

楼主(2015-12-23):
       客户机器送来时,现象是通电开机无显示,清洁内存条和换内存条,现象还是一样。该机主板板戴CPU是AMD AM5200IAJ44HM 三合一处理器。拆下主板,打各供电大电感,无明显短路,接外接+20V数显示维修电源,按开关,可以触发,电流上到0.48A左右稳定不动,测各供电电感,电压均已经出来。插PCI-E诊断卡,时钟和复位都有,用示波器测BIOS芯片1,2,5,6脚均有一次波形出现。因为机器可以触发,就没有在意主板待机触发的条件(RTCRST#,3VBAT,32K实时时钟起振,3VSB),现在重新整理一下思路,重新检测这些待机必须的条件,在不接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测主板电池电压3V有,通过双二极管转换出来的VCCBAT实测为2.8V,RTCRST#无电压,32K实时时钟用示波器看无波形;外接+20V数显示维修电源,通过双二极管转换出来的VCCBAT实测为3V,RTCRST#有3.3V电压,32K实时时钟用示波器看有波形。现在的问题开机不走码,可能就是在没有外接电源的时候,32K实时时钟没有起振,只有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进下一步的分析。因这机器是新出的定做板,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关的图纸资料,于是根据实物和测量,画出如下图。

最开始想到的是CPU有虚焊,于是加焊三合一CPU,等板冷却后,装主板3V电池,用示波器看32K实时时钟波形已经有了,外接20V电源,触发开机,有显示了,装上机器,接上硬盘,开机顺利进入系统,运行正常了,以为问题解决。第二天,再来开机,故障现象一样,又是开机无显示,以为是加焊CPU没有成功,于是再次加焊CPU,再开机又正常了,但放置一段时间,等板完全冷却下来,故障现象又一样了。估计不是CPU虚焊的问题了,是有元件工作不稳定。    未完,待续………
        觉得可以的,给加点分鼓励一下。

网友:
很好的帖子,继续努力,修好了吗

网友:
关键是检修的思路,期望楼主分享。

网友:
有些问题真的莫名其妙呀

网友:
待续……求真理啊

网友:
分朽详细,要是附上图片更好,我们可作典型案例收藏了。

网友:
U不良了吧。

网友:
楼主公布结果呀,别吊人胃口了。

网友:
主板已经修好,交客户正常使用。问题是CPU上一电容漏电。我认为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问题解决的分析过程。明天有时间我会把我维修思路和过程写出来。

网友A:
      主板已经修好,交客户正常使用。问题是CPU上一电容漏电,如下图所标示红色处的电容。我认为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问题解决的分析过程。明天有时间我会把我维修思路和过程写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请教一下你是怎样判断那个电容漏电呢,因为CPU上有好几个电容,是拆下来测阻值吗,还是怎样,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的了 电容那么多个

网友:
爱拼才会赢

网友:
只是路过  你们继续 。

网友:
图纸有了,问题也知道在哪,只能说这个板子在CMOS设计上与之前的板子不同

网友:
楼主,这种是CPU 桥 显卡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已经修好,交客户正常使用。问题是CPU上一电容漏电,如下图所标示红色处的电容。我认为重要的不 ...

这种问题是怎么检测出来的啊?小白根本想不到是芯片上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板子好像没修过

网友:
楼主强大, 我也是昨天接到的这块板,按你方法已经弄好了,

网友B:
CPU的问题都能修好?太强了,难道是电容变色了?
青春纪念册
谢谢你 今天我也修好个
详情

网友(2016-01-29):
好强大,楼主威武霸气帅

网友:
修好一个和你要样的板子,谢谢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判断出那个电容漏电的,期待答案。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那个电容漏电的呢?

网友:
我几块这个主板都是不跑码,加焊一下BGA就好了,过一会又不行了,没想到是CPU上的电容漏电了。。请问一下楼主是怎么找到这个电容的呢?怎么看他是否漏电,因为我上次也查了桥上电容,不知道怎样是漏电的?求回答,给加分

网友(2016-03-08):
谢谢楼主,问题解决,和你的一样

网友:
lz的思路分享下

网友:
现在你搞定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毛病呀,不过一眼就看出来了,氧化特别严重了,不过搞了之后内存报警,不显示

网友:
我估计这个漏电的电容就是那VCCRTC#的滤波电容

网友:
第一次见到芯片上的电容漏电

网友:
我的也是~那个电容有腐蚀拿出后不触发~焊上OK~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如你所说,电容翘掉就顺利开机跑马了!谢谢分享!

网友:
可惜加不了分了!

网友:
rtc电容漏电?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B:
CPU的问题都能修好?太强了,难道是电容变色了?
谢谢你
今天我也修好个

网友:
很好的帖子,继续努力

网友:
来自: 安徽
是不是加焊的时候把电容热损坏。
jjyy66
你没认真看帖子啊,,,,那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的,,,
详情

网友(2016-01-05):
楼主很强大,已修复 !

网友(2016-06-21):
楼主有H515的bios ?上传一下,感谢!

网友:
我按照楼主的方法,把电容拆了,就亮机了,这个电容要不要装回去,

网友:
楼主 必须给你加分

网友:
有时候 耐心决定主板的  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已经修好,交客户正常使用。问题是CPU上一电容漏电,如下图所标示红色处的电容。我认为重要的不 ...

谢谢,我的主板也和你的一样,拆了就好了

网友:
拆了电容果然好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分朽详细,要是附上图片更好,我们可作典型案例收藏了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这样的,跑了半天线,找到了电容拆了,今天又收到一个H515,报价等 客户回复。。。

网友:
这个桥我加焊了两次 都是只用一天 第二天就恢复原始状态 拆掉个电融就好了 楼主真是强大无私 就是不知道这个电融不装回去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有几张图片就跟完美了

网友:
全版集合一起的大大芯片特别爱出问题 我看到就种板直接就是加焊不浪费时间

网友:
看看CPU上面是不是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片这样的板,请问下怎么判断CPU上电容漏电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真滴  好了

网友(2016-08-04):
楼主好强大,分析也很到位

网友:
期待你分析的结果

网友:
出来分析后,一定加分,敢快分享出来吧,别吊着了.

网友:
这好像是一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已经修好,交客户正常使用。问题是CPU上一电容漏电,如下图所标示红色处的电容。我认为重要的不 ...

AMD的这种RTC电容漏电造成的不解发很常见了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电容你是怎么测出来他坏的

网友:
感谢楼主,我今天这片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放我们鸽子啊,不是说把思路搞出来吗?你怎么发现是3合1芯片上电容漏电引起故障的?

网友:
楼主分析细致,很有功底

网友:
呵呵 amd的确实很多都出来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已经修好,交客户正常使用。问题是CPU上一电容漏电,如下图所标示红色处的电容。我认为重要的不 ...

你这个和CFT3I一样的  桥上电容问题

网友:
等待楼主分享  维修思路

网友:
CPU上面垫个麦拉绝缘防止海绵接触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遇到一样的问题。去掉桥上的电容好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 拆掉电容就好  电流之前在0.4左右  修好电流就上来了

网友:
AMD的很多是桥虚焊的

网友:
台式机也有三合一的U?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有4台,但是我 的没有好、

网友:
哈,我今天遇到的故障是不触发,也是这个电容

网友:
这种现象第一次看见哈

网友:
32K时钟没波形就想到CPU问题,这是什么思路!请教一下

网友:
思路在哪呢?真不知道是如何想到是CPU上的那颗电容的!

网友:
太牛了。这里高手多的是啊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用的上

网友:
我已经碰到过好几块这样的板子了,都是这样的毛病。

网友(2016-09-11):
楼主是怎么测出来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这个问题绝对是通病,今天我这里修好一台 一样的问题 ,供电 时钟 复位信号 都有 想刷BIOS来着 然后上论坛找 看到楼主的帖子。我就把CPU上的电容拆下来就OK了

网友:
通病啊,修了十几台了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向你学习哦!

网友:
这样的帖子,麻烦给加个权限,谢谢!

网友:
好厉害 ,超详细

网友:
不错,看了之后懂了

网友:
好,这个CPU也易坏

网友:
这个电容是论坛的通病,,,,,,

网友:
这个结果有点太玄了。怎么查到这个电容的。???

网友:
那个是谐振电容???

网友(2016-10-14):
现在板截的CPU容易虚焊

网友:
照楼主的方法修好了两片板子,但两片板子修好后不知道为什么里面的那条内存槽用不了,插上了内存也会报警,外面的内存槽就可以显示

网友:
楼主啊啊啊啊。。。我怎么才看到啊,拆除电容开机了。
感谢楼主。。。不上电容行不?

网友:
影响不大,可以的。

网友:
小电容 加热后 正常了下 过夜又不行了

网友:
cpu上的电容竟然引起不显示。这个电容肯定有作用关于显示的

网友:
是桥上还是CPU上 我见过桥上电容漏电的导致不跑码。 CPU上的还没见过 求解释 思路

网友:
思路清晰,电路熟悉,大神

网友:
已修复,确实电容问题 ,但不知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很想知道 大神是怎么想到 这个电容 出问题了 想知道思路...

网友:
咯,这个楼主大神都可以发现,神人

网友(2016-11-14):
我这有片拆了还是卡在内存不显

网友(2017-08-12):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这个图纸画的也是没谁了

网友:
楼主 牛比啊 翘了就好 的确这个电容有一边腐蚀了 仔细看都黑了
和三星R467 南桥电容一样的
翘了就好

网友:
楼主 牛比啊 翘了就好 的确这个电容有一边腐蚀了 仔细看都黑了
和三星R467 南桥背面电容一样的
翘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U大家看得出来是哪一个坏了吗??
右边往左数第三个,是不是楼主,我的就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U大家看得出来是哪一个坏了吗??
实际电容是正常的,只是一个角氧化引起漏电,电容没烂的话补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