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智能电视闪屏、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5-12-23):
小米智能电视闪屏、黑屏怎么办

  一般小米智能电视出现问题后都可拿到小米之家维修,但如果小米智能电视总出故障,不能总返修吧!并且爱发烧的小米才退烧了没多久吧,现在又开始出现闪屏、黑屏的现象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介绍下小米智能电视出现闪屏、黑屏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图一小米智能电视

  小米智能电视内部原因:

  小米智能电视出现闪屏可能由很多因素造成一种是输入信号或电压不稳定等外部原因,一种是内部结构损坏这就需要返修或是拿到维修店。

  1、小米智能电视屏幕出现问题可能是LED灯坏掉了,可以申请售后维修。

  2、小米智能电视内部高压板里的芯片坏掉,导致高压板电压输出到屏幕不稳定,这也可能导致闪屏现象,也需要返修。

  3、小米智能电视内部驱动电路不稳定或损坏,可以请专业人士来处理

  小米智能电视外部原因:

  1、小米电视的输入信号不稳定,可以稍等一下,一般信号稳定后就不会出现闪屏的现象了。

  2、小米智能电视电压不稳这也会造成小米智能电视闪屏,首先要关闭掉小米智能电视,等待电压正常后再尝试重新打开。

  3、显示屏连接线不稳定,一般电视出现闪屏、黑屏等现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电视内部出现什么问题,往往忽略掉最基本的显示屏电源接线稳定不稳定,这只需要将电源关闭掉在连接即可。

  以上便是小米智能电视闪屏、黑屏怎么办的内容了,往往是小问题不容忽视,你可以根据自己电视出现的故障来衡量自己的电视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首先要注意小米智能电视外部的原因。

网友:
这只能说质量还有上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