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多重折腾维修之——GA A55M一例

楼主(2015-12-23):
    主板是上月帮客户更换留下的,当时是可以亮机,无法做系统,或者做上系统无法引导等乱七八糟的故障,当时更换过电源内存硬盘试过,确定是主板无疑,用一片映泰A57换下。由于手头没有FM1的CPU,一直在这里放着,前几天垃圾佬过来的时候,从垃圾佬那里又搞到一片HP品牌机FM1的主板,看起来成色很新买下了。经某位坛友指点,说FM1的双核U很便宜,而且集成显卡,索性购买了两颗CPU来,开修这片不稳定的主板。 等CPU到手,上好U,内存,开机: 直接悲剧了,压根不过内存。之前明明可以亮的,有点怀疑CPU,卖家说反复测试了OK的。短接MBIOS一八脚恢复下BIOS,一样,摘了COM芯片一样。找了DDR3的测量教程: 反复测试,所有条件正常,120,240脚VTT电压居然是1.4V 跟主供电差不多一样的电压,这个明显不对,花5分下载了论坛的图纸   VTT是芯片RT9199第三脚发出,测得该脚的电压也是1.4v。不明白是芯片坏还是什么问题。有幸论坛的神秘刺杀者跟我有消息对聊,问了下他。 神秘坛友虽没说出是什么坏,但他说图纸肯定不是1.5v,实际上是我描述不清,不是图纸标示1.5v,而是我按照图纸脚位测试的该电压是1.5v,想换RT9199手头还没有。仔细看了下图纸,第三脚出来与DDR1.5v供电相连然后经一个R3187电阻直接接地。 实测也是这么回事,该电阻一段是接地,一端为1.5V,位置恰好在ATX  24接口与内存槽中间,且体积很小,吹的时候直接飞了,没办法去测量它现在的值。看图纸是1K,从一片梅捷主板的时钟芯片旁找出一个阻值个头差不多的,很小心的吹上去。上电测试: RT9199第三脚恢复到了0.75v,120  240脚当然也就恢复到了0.75v,诊断卡欢快的跑过了代码,完美亮机: 挂硬盘装系统,XP  win7均完美无缺,声,显网全部就绪。图纸,BIOS,论坛都有,就不再上传。感谢神秘刺杀者坛友的帮助。

网友A:
CPU电压妥妥的,不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妥妥的,不烧

运气呀,不过就算烧了也才3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呀,不过就算烧了也才30块钱

CPU电压好好的,怎么能烧到U那里去,为毛内存没烧掉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气呀,不过就算烧了也才30块钱

你给他加分干嘛,CPU没烧也别给他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给他加分干嘛,CPU没烧也别给他加分了

你..你...你.,怎么就看不得别人好呢...心理太阴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给他加分干嘛,CPU没烧也别给他加分了

我有颗AM2  7750被该死的ASUS M2N烧了,是不是能加我五十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颗AM2  7750被该死的ASUS M2N烧了,是不是能加我五十分

五分足够了,那种U现在不值五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撤销评分去 我去叫其他版主来扣分 哼哼 好了不这说了 开始休笔记本了 你都不给我加分

修好了发上来,哥给你加,一分一分加

网友D:
0.75的电呀。。也会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0.75的电呀。。也会坏呀。。

没图纸还真不知道怎么搞这个,如果是3.3v没有我就会,从其他地方飞

网友E:
维修很仔细,这里120,240脚VTT电压 1.4V相当于直接是DDR1.5V主供电经过R3186电阻压降得到。

网友:
AMD机器一般内存不过多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维修很仔细,这里120,240脚VTT电压 1.4V相当于直接是DDR1.5V主供电经过R3186电阻压降得到。

在主板上测量,一端是接这个1.5v。一端接地,但他不能拉低这个电压了,吹的时候飞了,也不知道它阻值是变大还是变小了,反正图纸上说是1K,在其他主板上找了个换上好了。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这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主板上测量,一端是接这个1.5v。一端接地,但他不能拉低这个电压了,吹的时候飞了,也不知道它阻值是变 ...

这里电阻1K吹飞掉了,本身对应焊盘两端阻值推测是呈现偏大状态。

网友:
我还是新人,只能默默的看贴

网友:
这样居然没有烧东西  你牛逼啊

网友F:
厉害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厉害  这都被你发现了

我用了三天时间,要是给你,三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三天时间,要是给你,三分钟

说笑, 我有时候 老爱专牛角尖  很浪费时间

网友G:
哥,你那万用表也太破了,。。。 胶布包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你那万用表也太破了,。。。 胶布包起的啊。。。

不是,表不破,是那个转盘刻度是一张纸,我怕不保护时间长了纸掉了就没法玩了,用塑料封了下。

网友:
我勒个去你什么时候发的帖子我居然没看到

网友:
先打好基础,

网友:
推测接地的那个分压电阻变小接近于导通了,1.5V经过一个1K和一个变质成0.1K左右的电阻分压,算起来差不多就是1.36V!

网友:
每次帖子上来   大家都是鼓掌 叫好  从来没人说帖子哪里有问题    好吧  这次 我也好  好  好  鼓掌

网友:
内存VTT电压不正常很容易就能查出来了啊

网友:
很好啊。内存供电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你吹掉的那个接地电阻 一但接入单路 就不是1,5v啦

网友:
内存条件不满足过不了内存,真是经典呀!

网友:
此芯片3脚应该是基准脚.3脚电压是多少就出多少电压.然后你的1K坏了阻值增大导致电压上升.

网友:
修了一堆主板,就是没遇上内存VTT故障的,要么内存电压死活没有,手上还没有芯片可以换,悲剧的。。。

网友:
修的太好了,佩服

网友:
菜鸟的成长少不了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