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系统后黑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23):
进入系统后黑屏的解决方法

  我们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电脑故障,进入系统后黑屏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进入系统电脑黑屏了,键盘和鼠标都没反应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应该怎么解决呢?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电脑进入系统后黑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进入系统后黑屏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硬件方面的,也有软件方面的,除了硬件方面的原因引起黑屏现象外,也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软”原因可能会引发“黑屏”。
  一、硬件加速设置过高

  二、禁用3D加速或升级显卡驱动程序

  三、显卡的驱动程序与显卡不兼容

  下面就介绍一下因为显卡的驱动程序与显卡不兼容引起的进入系统后黑屏的解决方法。

  DirectX安装程序可能会错误地检测显卡,并安装不能正常驱动的驱动程序,请确认使用的显卡驱动程序是否正确。

  进入系统后黑屏的解决方法/步骤:

  1、单击“开始”,再单击“控制面板”,然后双击“系统”。

进入系统后黑屏  图一

2、选择“硬件”选项卡,单击“设备管理器”按钮,然后单击“显示卡”或者“显示适配器”前的“+”号,再右键单击其下的显示适配器,然后单击“属性”按钮。

进入系统后黑屏   图二

3、选择“驱动程序”选项卡,单击“驱动程序详细资料”按钮,以显示所使用的显卡驱动程序。如果所使用的驱动程序与显卡不兼容,那么你请在“驱动程序”选项卡中,单击“更新驱动程序”按钮,然后按屏幕指示操作,安装显卡新版本的驱动程序。

进入系统后黑屏   图三

进入系统后黑屏   图四

  以上内容是详介绍显卡的驱动程序与显卡不兼容的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