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客2012款雷改装富威3S汽车导航仪

楼主(2015-12-23):
逍客2012款雷改装富威3S汽车导航仪

  逍客2012款雷是高配车,原厂有360全景摄像、蓝牙、方向盘键控、配了7寸屏,唯独不带导航。真是脑残的设计。。。于是乎满大街的寻找支持逍客2012款雷高配的导航。TB,JD找了好多,要么不带蓝牙、要么不支持方向盘接电话、要么360没有。。。
  有的朋友说用手机不就行了。可是,可是,谁用谁知道,还是专业的好。因为手机边充电边导航(长时间跑长途), 第一费手机,第二不开空调手机就热的受不了,感觉有爆炸危险。手机一到信号差的地方(比如高楼多的地方)就瞎了。。还有多个路口离得近的话,手机又要抓瞎了,谁让人家定位精度差呢。毕竟人家不是专业导航,能有个图就不错了。嗐,谁用谁知道。不过手机地图更新方便,找不到的地方偶尔用一下手机,作为辅助还是不错的。
  精挑细选,由于不想拆原车cd,飞哥什么的都不考虑了,又选定龙行,车视杰和富威,龙行感觉有点不接地气,车视界停产,最后选了富威3s,真正免破线、多功能(行车记录仪、胎压检测)、支持逍客2012款雷是高配车全部功能。店家说现在新上市一款电容屏的,价格一样,可是高配的逍客没有、其他款的逍客都支持。。另外,360的图像清晰度下降,感觉商家还是蛮诚实的。。。这点国内厂家往往是夸大功能、抹掉缺憾。。。
  由于是全免破线(我没要行车记录仪、胎压),全部接头是对插转换,所以决定自己动手安装,还能省200元,于是晚上在地下车库里弄了2个小时,终于完成,由于不熟悉,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走线、包扎线缆、上螺丝上了。下面看图吧。

1、翘开右边的卡扣

2、取下顶上的这2颗螺丝

3、对照看看

4、去掉显示屏保护壳的样子

 会员1527411300鑫豆2023-11-17 16:16

网友:
然后,是从下往上拆开中控。

5、先拆下面的点烟器、在拆上面的CD和出风口外套。看到图片上的红色箭头吗(大概位置),用厂家送的塑料翘板,插入,轻微使力,就开了。

拿掉这2块保护壳,就看到整个中控了。给个中控裸照。

6、中控裸照

7、局部细节

注意看,这4颗(左右各2颗)是内六角螺丝,,,我为此还跑了一趟回家拿内六角改刀。。。

CD左右两边是黑色螺丝

网友:
下面就是取下CD、取下原厂7寸屏,然后插线、布置好GPS线。GPS线我是从中控底部到右边扶手箱下面在向上到B柱中间。

这根套了隔热管的是厂家配套的线缆,一头(母头)插到原装公头(原厂7寸屏幕)。

这根就是导航线了,新增的就是它。另外,一根2芯红黑线是导航单独喇叭,我喜欢,保留。你也可以不要,从AUX发声。不过我喜欢独立的导航和音乐发声,互相不干扰。

下面就是导航线的布线了。

从中控下来的USB线和导航线。USB母头线放手套箱里,这个是新导航的,支持高清、APE等多种格式的U盘播放。

GPS 导航线 从地毯下面,继续往左上走。

网友:
8M了,不让发图片了。明天再来吧。

网友A:
这都可以改,楼主牛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B:
哎呀好事是好事,可是我觉得把 美观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可以改,楼主牛

淘宝上多的很。不要要问清楚是否符合自己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好事是好事,可是我觉得把 美观不行,

图片还没传完整。弄好了和原厂一样的外形。因为只换了上面那个屏。

网友C:
楼主是修汽车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修汽车的吗?

自己折腾。免得到4S挨刀。

网友:
楼主是个厉害的改装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折腾。免得到4S挨刀。

牛A 与牛C 之间

网友:
楼主也是牛人一个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顶一个。

网友:
GPS 走线。

继续拆开胶条,把GPS 线放入,然后还原胶条。

到B柱上面(头顶),拉开接缝处,把GPS天线放入。

网友:
最后,就是还原。先检查电路是否接好,可通电测试一下。都没问题了,就可以把线捆好,这一步一定不能偷懒。有的还要用软胶带多包几层,这样就不会出现各种烦人的异响。

给几张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装好下面的点烟器、中间的CD\DVD, 上面的屏幕保护套。

看看劳动成果吧。

收工。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6-04-15):
高手在民间,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