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D3 REV:1.3 复位疑难,无从下手

楼主(2015-12-23):
                        技嘉GA-G41MT-D3 REV:1.3 复位不正常

网友A:
技嘉GA-G41MT-D3 REV:1.3 复位疑难故障:PCI B16电压在2.2~3.3v之间来回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GA-G41MT-D3 REV:1.3 复位疑难故障:PCI B16电压在2.2~3.3v之间来回跳动。

换时钟芯片试过了吗

网友:
加焊 时钟IC。。。。。。。。。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帮你顶

网友:
拆串口芯片  不行就换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