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导致电脑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5-12-23):
昨晚修一电脑,梅捷AM2接口主板,

现象为,显示及进系统有时正常,有时会频繁不定时重启,排除其他硬件后,故障依然存在,遇到此类问题,接着需要考虑的是需排除散热问题,简单把主板的各个散热排除后,故障依然存在
接着简单测量各个主供电看看是否有异常时,用手触摸到CPU供电一MOS管较烫,

更换后故障解决。

备注:一般电脑频繁重启排除其他硬件后(独立显卡,硬盘,内存,CPU,ATX等)一般多为主板散热不良和主供电异常导致,较为常见的主供电异常导致此现象的一般多为CPU供电问题(功率异常,导致CPU重启)比例较大

网友:
摸到了就好,呵呵

网友:
估计会返修,应该把电源管理也一起换掉!!

网友:
梅捷这个主板修过不定时重启 是DVD电压不稳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