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60求解

楼主(2015-12-23):
兄弟,我问下一个问题,总PG,应该是3.3,现在是2.8,是正常吗,PWR_GOOD_3,这个只有2.8,正常吗

网友A:
看下R124,两端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R124,两端电压正常吗

一段3.3,一段2.8

网友:
解决了,是内存DIMM0_VREF_CA,这个电压应该是0.75,电容短路,拉低了

网友:
电压由上拉电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