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克隆启动优盘工具 克隆成功重谢啦

楼主(2015-12-23):
现 有个启动优盘非常好用  想要克隆个一样的做备份 用过盘对盘对拷 和U大师克隆都不成功  希望大神介绍个方法克隆一个不胜激  事成后重谢

网友A:
启动U盘 制作挺方便的!  百度搜索下  “电脑店装机U盘”,下载解压,,打开--》插上U盘就可以制作了。。

网友B:
楼主这个情况是要 QQ 远程视屏吧。

网友C:
工具可以有额,另外就是你的启动方式是哪种,CDROM--?UD?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U盘 制作挺方便的!  百度搜索下  “电脑店装机U盘”,下载解压,,打开--》插上U盘就可以制作了。。

我会做U盘我要的是一个可以克隆我另外一个U盘  要是可以300现金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情况是要 QQ 远程视屏吧。

有什么好的克隆软件么事成300现金红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具可以有额,另外就是你的启动方式是哪种,CDROM--?UD?U+

什么好工具说下看  我的是用来装苹果双系统的U盘

网友(2016-01-22):
什么格式的U盘启动,我可以远程看下吗

网友:
Ghost镜像 我的苹果系统都是这样复制的

网友(2016-08-24):
有这个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