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无3V5V、芯片正常、我换了3个、条件也正常、求解

楼主(2015-12-23):
V+供电19V.  SHDN#开启5V、 REF基准2V、 线性3V和5V都出来了、EC发的ON3和ON5也都有、、怎么破这件事、求解就是不出3V和5V、

网友:
看看升压电容,     输出的高频电容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源检测成功才出3,5V的

网友:
后端有无短路,没有的话就是外围电路,电阻和电容多看看,话说回来,这个主板还在修啊

网友:
线性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