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显示充电但充不上电

楼主(2015-12-23):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dell 5525笔记本,故障现象是用电源适配器能开机但是显示充电标志充不上电,用电池开不了机,于是拆机测量主板,开始着手查BATT+电路,测量PBATT9充电口时发现1,2脚短路,更确定了Batt电路故障。经分析,PBATT9电流来自BATT+跟BATT++两路,于是摘掉PL900,测量发现PL900左侧BATT+电路短路。到这里确定BATT+电路问题后,分析BATT+去向,发现一路到充电ic PU100,一路到PD907。先测量PD907两端,发现是前级短路,后又测量PU100的17,18脚短路,于是摘掉PR121。最后测量发现是PC118电容短路所致,换上故障解决。机器正常电池开机充电。

网友:
有时候遇到不充电的,只要客户需求不是很大,就建议顾客不修。就怕是电池和主板判断不准确 din一块电池闲置起

网友:
dell不充电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