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修复技展出迅雷350电源

楼主(2015-12-23):
一个迅雷350电源,接主板能触发,但主板不工作。

查各个电压,5VSB正常,12V,5V略偏高,3.3V只有2.5V。

拆开电源,末级滤波电解电容外观完好,未见鼓包漏液情况。本电源是用的SG6105DZ单芯片,先测17脚基准电压,2.5V正常,用表笔碰18和19脚,能听到吱吱的声音,证明IC基本正常,重点查反馈。

查了一圈,除第13脚电压明显偏低,其余引脚电压无大偏差。

接下来重点查3.3V磁饱和调整管相关电路。调整管是一支中功率A928 PNP型硅管,相关电路如图所示。SG6105第13脚为VREF端,输出电压调节输入端,第14脚为FBI,输出电压调节输出端,正是此引脚连接调整基极。考虑13脚电压不正常。先查13脚相关电路,检测输入电压为电源3.3V输出端对地串接的三只电阻组成分压电路取出,在线测这三只电阻基本正常。此时走了好多弯路,换了两个SG6105,换了调整管,拆了22欧的负载电阻,换了3.3VCLC滤波电路中的两只电解电容,电压依然只有2.5V。。。。。。。。。。。心拨凉拨凉的。

放了两天,今天闲着无事,拿出来再弄弄,干脆把调整管A928拆掉,强行上电,电源马上保护了,看来不是SG6105的问题,调整输入端的三只分压电阻拆下来,原来,那个接地的2.7K五环精密的电阻无阻值了,也就是开路了,造成不能正常分压,而是基本相当于把3.3V输出端直接连到了SG6105的第13脚(输出电压调整输入端),使得IC调低了3.3V的输出电压。应该大致就是这样了,找了一个2.7K的装上去,上电,3.3VOK!

虽然电源没有很大的维修价值,但在各类开关电源维修思路和经验中,这个是值得借鉴的,有些元器件在路测不出正常值,就只有勤快一点拆下来测了。

让我搞不懂的是,一个3.3V的分压电阻,为什么会坏,工作电路应该不到1MA。

网友A:
真晕,我传了两次都没把图传上来,不知咋弄!

网友:
这才是真材实料呀

网友B:
修好了就是大洋。。。我一般不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就是大洋。。。我一般不修电源。。。

店里一堆坏电源,没事时就弄,修好了50一个保一年卖

网友:
电源我是修一次 炸一次 修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晕,我传了两次都没把图传上来,不知咋弄!

我教你啊!!!!!!!!!

网友:
从电路上分析,不会存在过流情况,一接近发热器件二受潮氧化三电阻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