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开机10秒黑屏

楼主(2015-12-23):
cq40  la 4102p 故障是裸板开机显示logo 几秒黑屏 显卡换新 BIOS刷过,屏和屏线都没问题,外切也是一样 黑屏的时候测lcd vcc没有供电,开启信号从显卡来的 显卡换新了 排除不是散热问题 不知何故

网友:
显卡换过了,在黑屏时查一下通病PU603/1.1V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黑屏后是直接断电?

网友:
有个8脚管子供电的,1.1v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芯片  好像是通病

网友:
同意5楼,看看芯片还有滤波电容啥的

网友A:
我的主板是板号la 4103p 图纸是la 4102p 找了半天没发现pu603  能大概给个位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板是板号la 4103p 图纸是la 4102p 找了半天没发现pu603  能大概给个位置不

图纸输入+1.1V_PCIE就找到了

网友A:
找到了那个芯片 换完好像没事了 谢谢各位大神 在试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那个芯片 换完好像没事了 谢谢各位大神 在试机中

还是很幸运的,换了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