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怎么办

楼主(2015-12-23):
电脑死机怎么办

  电脑死机怎么办、经常会听到朋友们提起到这个问题,其实电脑使用久了,很多人都会碰到过电脑死机的情况,对于部分对电脑不熟悉的人来说,这是非常令人烦恼的事情,电脑死机属于目前较为常见的电脑故障之一了而电脑死机了一般是由多种情况造成的,那么电脑死机怎么办呢?下面就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解决电脑死机的几种方法。

电脑死机怎么办  图一

  处理电脑死机怎么办的工具/原料

  电脑

  杀毒软件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说明一下电脑死机怎么办的方法与步骤

  1、设置虚拟内存

  在“我的电脑”上按右键选择“属性”
  在“高级”选项里的“效能”的对话框中,对“虚拟内存”进行设置。
电脑死机怎么办  图二

电脑死机怎么办  图三

  2、减少桌面图标

  任选一个盘(除了C盘)-新建文件夹-将不经常使用的图标移到里面

电脑死机怎么办  图四

  3、设置ADSL加速电脑启动

  打开“本地链接”属性菜单。

  双击“常规”项中的“Internet协议”打开“TCP/IP属性”菜单。将网卡的IP地址配置为一个在公网(默认的网关是192.168.1.1)中尚未使用的数值如192.168.1.X,X取介于2~255之间的值,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0,默认网关和DNS可取默认设置。

电脑死机怎么办  图五

电脑死机怎么办  图六

  4、较少运行程序。

  打开任务管理器:快捷键(Ctrl+alt+.)-查看CPU。

  点击进程-点击多余程序-结束进程。

电脑死机怎么办  图七

电脑死机怎么办  图八

  5、使用腾讯电脑管家进行杀毒

  5、腾讯电脑管家页面-选择杀毒。

  选择全盘查杀-进行全面杀毒-隔离危险项-重启计算机。

电脑死机怎么办  图九

电脑死机怎么办  图十

  6、检测硬件排除障碍

  打开腾讯电脑管家-工具箱-硬件检测点击开始检测-注意查看各项温度是否正常。

电脑死机怎么办  图十一

电脑死机怎么办  图十二

  7、硬件类解决方案:
  加强散热

  增加CPU风扇,减少电脑待机时间。

  某零件接触不良比如显卡、电源、及时更换或者除锈。

  内存条故障可以更换或者擦拭重新暗转。

  以上是几种是解决电脑死机怎么办的解决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注意事项

  良好的使用电脑习惯是可以减少电脑死机的问题的。

网友:
你图片上说的话,是蓝屏吧

网友:
直接干个系统、

网友:
说的有点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