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诊断笔记本是啥问题

楼主(2015-12-23):
求大神解答,Dell14r n4010笔记本,玩游戏的时候显示屏突然反色,然后我重启了一下,开机蓝屏,重装系统后没安装驱动,正常了,然后重装显卡驱动后重启,再次蓝屏。然后我又重装系统,并且在其他同型号电脑拷贝了一份驱动装上(当时没有网),然后又蓝屏了。又重装系统后没装驱动凑合用了一周,然后屏幕出现两道花屏,重启后就开不了机了,开机报响七声。各位大神,我这是显卡脱焊了么,还是桥的问题,如果修的话大概要多少钱。显卡坏了的话换个太贵,看网上说可以外置,能外接显卡解决么。本人小白,大神轻喷。万分感谢

网友A:
还是换个显卡吧,应该是坏了

网友B:
不能外接显卡,送修吧,别找售后修,售后收费很贵。
找当地的笔记本维修点,价格大概在人工设备200+显卡150=35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个显卡吧,应该是坏了

谢谢回答,只能换同型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外接显卡,送修吧,别找售后修,售后收费很贵。
找当地的笔记本维修点,价格大概在人工设备200+显卡15 ...

谢谢回答,修的话是焊还是换呢,补焊的话是不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一般都帮你换掉,修好后有保修的。

网友:
首先考虑高温导致虚焊  重植一下试试看   不一定重植的用不住  看技术了  只要处理号散热就没问题

网友:
显卡换了吧,每个地区不一样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