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70-SG45 V2不显示

楼主(2015-12-23):
今天接到V星870-SG45 V2,客户说不显示,没有烧焦的地方,上U测不跑码,CPU,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测了半天总算发现问题,CPU座地下有个5脚芯片,不上CPU 4脚就会出2.5V.上CPU就不出,这芯片又没,实在没办法了从对脚电压拉过来,上U跑码了,进系统测机OK
cpu
芯片

网友:
这个是VDDA2.5V CPU PLL电压,外核供电,AMD芯片组电压时序中产生的第二个电压信号。

网友:
上图配说明更有说服力

网友:
还能借电压

网友:
S0-AA 实际型号UP7707

网友:
VDDA2.5V 不出 UP7707 5脚小管的问题 算是V星的通病

网友:
这样搞会不会返修,建议换芯片。

网友A:
这是什么芯片?
neco
稳压线性输出芯片。
详情

网友:
还是换芯片来的正道

网友:
稳定吗?还是直接换的好

网友:
四角芯片阿,遇到过。下次注意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我换芯片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芯片?
稳压线性输出芯片。

网友:
这样子容易烧CPU。

网友:
上假负载应该能测到VDDA25不正常啊,还用查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