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教程

楼主(2015-12-23):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教程

  由于WIn10预览版目前还有不少软件存在兼容问题,因此不大建议大家直接升级或者重装Win10系统,这里建议大家安装Win8.1和Win10双系统,既可以体验Win10,又不影响原来的Win8/8.1系统使用。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在Win8系统中安装Win10操作系统,以实现双系统的安装要求。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1)

准备工作

  需要为Win10创建一个新的安装分区。

  首先我们要为接下来的Win10预览版安装准备一个纯净的磁盘分区。进入Win8.1计算机管理后,我们再点击“磁盘管理”,我们需要找一个并且剩余空间较大的分区,在其上右键单击,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压缩卷”,如下界面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2)

  弹出的压缩卷对话框中,我们需要输入压缩空间大小。这里是用作安装Win10系统可用,Win10系统盘空间一般建议预留30GB以上容量,这里给其分配60GB,也就是60*1024M=61440(M),输入这个容量后,点击底部的“压缩”即可,如下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3)

  这个时候,这个新分区还不可用,这里我们还需要新建简单分卷。操作方法是,在这个新分区上右键,然后选择“新建简单卷”,如下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4)

  最后点下一步完成即可,完成了Win8.1新建分区后我们进入我的电脑中,就会看到多了一个新的硬盘分区,这个分区将作为Win10系统安装盘,如下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5)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开始准备

  首先在Win8/8.1电脑中下载最新ISO文件格式的Win10系统镜像;需要注意的是:Win8.1和Win10的系统位数要相同,比如我们Win8.1系统是64位的,那么下载Win10系统,也必须选择64位,如果双系统位数不同,安装会出错,这点大家需要特别注意。

  由于Win8/8.1以上系统可以直接打开ISO镜像文件,因此我们直接双击下载的ISO镜像文件运行即可,之后会再进入DVD驱动器目录下,然后在这个目下,我们再进入“sources”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6)

  进入sources文件夹目录后,我们再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的【setup】系统安装程序,直接双击打开运行即可,如下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7)

  注意: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教程,很重要的一步,就是需要运行sources文件夹的setup安装程序,如果是直接将Win8.1升级到Win10的话,那么直接运行上图中根目录的setup安装程序,升级安装。

Win8.1下装Win10双系统教程

  1.运行sources文件夹下的setup安装程序后,就可以见到如下熟悉的系统安装程序界面了,首先选择【立即在线安装更新(推荐)】,如下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8)

  2.接下来会进入Win10安装许可条款,我们勾选上“我接受许可条款”,然后点击底部的【下一步】即可,如下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9)

  3.接下来在你想执行哪种类型安装射中选择.自定义:仅安装Windows(高级),如下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10)

4、接下来需要选择您将Win10安装到哪个盘,这里我们直接选择,上面我们新建的纯净分区盘即可,完成后,继续点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11)

  5、再之后,基本我们就无需操作,等待其自动完成即可,Win10安装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并且安装过程中,会自动重启几次,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其完成即可。如下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12)

  6、最后电脑重启几次后,会进入Win10初次安装设置,主要是需要创建用户名、密码以及基本设置等,我们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完成,最后就可以进入到Win10煮面界面了,如下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13)

  Win8.1下安装Win10成功后,以后电脑每次重启或者开机后,会进入系统选择界面,您可以自由选择进入Win10或者Win8.1系统,如下图所示。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图14)

  Win8.1和Win10双系统安装教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总体来说非常简单,无需设置BIOS,也无需借助虚拟光驱,完全是在Win8.1系统中完成安装的。以上为大家演示的是Win8.1下安装Win10,Win8安装win10系统系统也是一样的。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