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u盘?

楼主(2015-12-23):
如何修复u盘?

  现在使用U盘的朋友越来越多,用来存储资料、制作U盘启动盘等,但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u盘打不开,造成u盘打不开的原因很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系统文件损坏,就需要修复u盘,如何修复u盘呢?下面我们就讲一下修复u盘的方法。

  修复u盘的方法:

  方法一、

  1、右击“可移动磁盘”,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

  2、接着在打开的窗口中切换至“工具”选项卡,点击“查错 开始检查”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同时勾选两项,最后点击“开始”按钮来检查并修复磁盘错误。修复完成后,就可以尝试打开U盘。

  方法二、

  当以上方法无法打开u盘时,建议对u盘进行格式化操作。

  第一步:右击“可移动磁盘”,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格式化”项。在打开的“格式化”窗口中,取消勾选“快速格式化”并点击“开始”按钮。

  第二步:经常以上操作之后,如果U盘仍然无法正常打开,则试着将U盘换插一个USB接口试试。同时确保电脑移动存储相关设置选项没有被禁用。具体查看和设置方法: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gpedit.msc”进入组策略管理器。

  第三步:在组策略管事器窗口中,依次点击“管理模块”→“系统”→“可移动存储访问”,确保右侧“可移动磁盘:拒绝读取权限”和“所有可移动磁盘:拒绝读取权限”两项均被设置为“未配置”或“已禁用”。如果不是,则双击对应项,在弹出的窗口中勾选“已禁用”项并点击“确定”即可。

  通过以上方法修复u盘后,还是无法打开u盘时,就只能利用U盘量产工具进行修复操作了,这也是最有效的解决u盘故障的方法。

网友:
我这有个 U盘,能识别,磁盘显示'可移动磁盘H',可是一点击就显示请插入该磁盘,看属性磁盘为0,这样可否有修复把握?

网友:
一般U盘坏了,找出U盘用什么主控,再找该主控的量产软件来量产。
如果是软件问题(不是硬件产生的问题)量产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