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 如何测量电阻和电容?

楼主(2015-12-23):
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 如何测量电阻和电容?

  数字万用表是我们的维修人员在电气测量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属于比较简单的测量仪器,它有很多特殊功能,但主要功能就是对电压、电阻和电流进行测,学习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之前一篇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中,介绍了如何测电压和电流,今天我给大家继续介绍用数字万用表如何测电阻和电容,来进一步学习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

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 图一

  1、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之电阻的测量

  ①将黑表笔插进“COM”孔,红表笔插进“VΩ”孔中。

  ②把旋钮打到“Ω”量程适当的位置。

  ③分别用黑红表笔接在电阻两端金属部位,读取显示屏上显示的数据。

  测量中可以用手接触电阻,但不要把手同时接触电阻两端,因为人是导体,这样会影响测量精确度。读数时,要保持表笔跟电阻两端金属部位是接触的。

注意:

  ①量程的选择和转换。

  量程选小了,显示屏上会显示“1”,此时应换用较之大的量程;

  量程选大了,显示屏上会显示一个接近于 “0” 的数,此时应换用较之小的量程。

  ②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字再加上边档位选择的单位就是它的读数。

  要提醒的是在“200”档时单位是“Ω”,在“2k~200k”档时单位是“kΩ”,在“2M~2000M”档时单“MΩ”。

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 图二

  2、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之电容的测量

  ①将电容两端短接,对电容进行放电,确保数字万用表的安全。

  ②把旋钮打到电容“F”测量档,选择合适的量程。

  ③将电容插入数字万用表的CX插孔。读出显示屏上显示的数据。

注意:

  ①测量前电容需要放电,否则会损坏万用表。测量后也要放电,避免安全隐患。

  ②测量电容时,将电容插入专用的电容测试座中(不要插入表笔插孔COM、V/Ω)

  ③测量大电容时稳定读数需要一定的时间。电容的单位换算:1μF=106pF lμF=103nF

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 图三

  以上介绍了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阻和电容的操作方法,想了解更多的关于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和电路基础知识,来访问迅维网。

网友A:
某宝刚买的川宇T92万用表,为什么老是10分钟后自动关机

网友:
谢谢,此文对我有用。多谢啦

网友:
一般电阻调到多少量程尼?电容一般又是多少尼?

网友:
说的挺好的 受用了

网友B(2016-07-22):
怎么放电啊,还有通电了怎么测量电容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刚买的川宇T92万用表,为什么老是10分钟后自动关机

应该是自带休眠功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放电啊,还有通电了怎么测量电容有没有短路啊

电路板断电,过一两分钟后再测量电容就自动放电了,比较准确了

网友C:
大家推荐一款质量好的万用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家推荐一款质量好的万用表

我一直到在用福禄克17b你可以试一下挺不错的,精度很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到在用福禄克17b你可以试一下挺不错的,精度很准的.

多少票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到在用福禄克17b你可以试一下挺不错的,精度很准的.

迅维淘宝链接有吗

网友:
这上面的有些东西我还不会用啊

网友:
一般这个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23277527.52.0f51be&id=44461747654迅维网淘宝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23277527.52.0f51be&id=44461747654迅维网淘宝 ...

我弄了个胜利的,不知道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弄了个胜利的,不知道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胜利的也很不错,我手里也有一个,大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胜利的也很不错,我手里也有一个,大品牌

将就用嘛,

网友:
最基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