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40大面积受潮腐蚀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5-12-23):
同行那过来以后说是换屏 这个是LCD 的我就报了个价走了  换屏以后 开机 到滚动条 就掉电了  在开的时候不触发 没有待机  这个时候连忙拆机 发现(上个图就知道了大面积腐蚀) 主板上的白色物质我用酒精清理了以后 在BGA上预热了 20分钟 在上电 有待机了但是开机掉电  0.2左右  这个时候我就查全版的供电发现没有CPU供电  马上在谈论下载图纸 找到CPU供电芯片以后 找到开启以后往前推发现到了这里 在让后我就想问题肯定在这个图纸里面 U24_B要发出高电平 5脚也必须要大于6脚 5脚大于6脚的条件必须是各个供电的PG都正常 那就以个一个查吧  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这个输出只有0.5V 上个图看一下吧 这个是我飞线修好的以后的照片 这个线是我在这里飞的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 有供电没有PG 还是开不了机啊 断开后级以后 这个芯片供电时正常的 只是带不起负载  最后的意思就是 用的供电时我飞的  而PG是这个芯片本身的  最后在上一个 点亮的图片吧

网友A:
修机一小时 发帖三小时。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一小时 发帖三小时。加分鼓励。

可不是
累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技术分享, 又学了一招

网友B:
小白表示看了半天才看明白。 为毛不搞1.5V的后极?  还有1.25V能替代1.5v?

网友:
这不叫进水,这叫游泳,完全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这样的机机,修好了说不好能用多久,,,,,,,,,,

网友:
必须加分  现在好多进水本

网友:
修得好,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表示看了半天才看明白。 为毛不搞1.5V的后极?  还有1.25V能替代1.5v?

这个不是后级的问题  这个是 1.5V的供电芯片带不动负载  所以电压偏低

网友:
的的 多少 山东  多少

网友:
我这边有一台华硕的笔记本能开机的时候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关机,待机就变成0.00,连3、5待机都没有了,大神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