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声再谈A320 联想

楼主(2015-12-23):
联想的白色一体机 A320 开机鲁大师检测 85 度 清灰后没有解决,机器能正常运行,就是温度下不来,求解。。。。。。。。。。
联想

网友:
A320这款机器用鲁大师是不准的,摸CPU是不烫的

网友:
A320使用半小时左右断电,修过没有

网友:
温控芯片不知有没有的?

网友:
得实际手来摸
你修几个苹果就知道了。。不能过分依赖软件工具检测
苹果装以系统的win7系统 一打开鲁大师。。每次等两次就报警 一下子就会显示85到100度
所以说见机行事。。不能那么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