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B550 进去系统或者进去PE都死机

楼主(2015-12-23):
联想笔记本B550 进去系统·PE都死机··南桥··显卡,都换了全新的都不行··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一体机?去掉硬盘进PE试试,刷个BIOS,换个U试试,查一下各电压值是否正常幅值

网友:
期待解决,这样搞都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去掉硬盘进PE试试,刷个BIOS,换个U试试,查一下各电压值是否正常幅值

笔记本电脑来的,CPU内存··硬盘都更换过了,还是一样,,无语了。

网友:
看看电压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