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

楼主(2015-12-23):
主板G41M s26 故障开机进系统不到几分钟就重启 然后又进系统不到几分钟又重启  打开机箱才发现南桥和cpu附近又七个电容鼓包了 本以为问题找到了 换掉之后 妈的开不了机了  供电都是好的 时钟复位都有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请问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啊! 教教小弟呗

网友:
查看一下电容换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你找电容是不是搞到边上的元件了?

网友:
换好了电容问题不一定可以解决  这个主板的通病就是你说的故障  重启   搞过很多,,南桥都换过,就是没有搞好。。

网友:
你电容拆下来的 更你换上去的是一样的吗  还有就是不要把周围弄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电容是不是搞到边上的元件了?

没有啊  给同行修 他们也说修不起了

网友B:
换个电容都把主板整报废 是咋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容都把主板整报废 是咋换的啊?????????

这个板你懂得,就算不鼓包电容不重启的也很不靠谱,我见过好几个,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的,各种电压都有不亮的,奇葩中的奇葩

网友:
你这个换了电容不行了,出现的情况有下面几种可能:电容本身有问题、换电容旁边旁边上的元件、换电容时板子背面的线被烙铁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