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0 LA-4201P 烧鸡要谨慎

楼主(2015-12-23):
ACER 4730Z  版号:LA-4201P
故障:不开机
接电电流为000A ,10分钟拆机 经测试主供电19V 正常   测试3V   5V  无电压
打阻值PL4      0欧       大家都知道        烧鸡大法   U23 5V转5V边上C360短路 拆了C360 阻值正常    到此机器修好   就是可怜了我小弟的的呀

烧鸡要小心啊

ACER 4730Z JAL90 JAW50_MB_LA-4201P_R03_970222A.pdf

网友:
再加个图纸   要小心呀

ACER 4730Z JAL90 JAW50_MB_LA-4201P_R03_970222A.pdf

网友:
必经之路  呵呵

网友:
这个摸也是有技巧的,一摸一放一摸一放

网友:
楼主用了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
先开小电流,逐渐加大一点

网友:
没事,报价时算上一些汤药费。

网友:
摸也不能一直摸着,一模一松,不至于把手烫坏,楼主你这烧鸡电流恐怕不低啊

网友:
一点一点的加电流呀,摸不到再加。我都是手指上贴个电工胶再摸,保护一下

网友:
啧啧,电容短路了一般都目测的出来

网友:
我脑补出了 当时烫到手的情景

网友:
烧了个泡。

网友:
我一般都不用手摸,沾点松香脂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的都能看出来啊

网友:
对自己太狠了你, 是手速不行,还是放上没动

网友:
习惯了就好  不要怕 继续干

网友:
楼主以身作则示范烧鸡大法。

网友:
烧鸡有危险!维修需谨慎!

网友:
这样的事常有,我以前修MP3的时候都是USB5烧坏经常搞到手的,

网友:
以前维修量大的时候手都烫麻木了,微短都摸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