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烧一会变好

楼主(2015-12-23):
HKC 24寸 LED 开机屏幕发红 模糊 跳动  20分钟左右正常。但屏幕右侧仔细看有细小的竖纹。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屏线,或者屏幕的问题了,用通用板点下屏幕,不行就是屏幕坏

网友:
明明是屏坏了呀。

网友:
刷个程序确定下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看图片一般是屏挂了,不放心可以换一个通用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屏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这个样子屏线要先擦擦看,不行的话,那就是屏的多

网友: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