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银狐主板的维修过程芯片级的维修

楼主(2015-12-23):
拿到一银狐主板,故障是开机闪一下就灭,典型的电源保护,摸CPU主供电芯片烫手,估计挂了,还发现主板上有一个二极管和旁边的一个点连着,就断开了,测场管没问题(表坏了)换上芯片,开机还是老样子,那个二极管和点连上了,有个地方就冒了烟了,一摸新换的芯片又烫手了,完了,又挂了,越想越不对劲,试一下表,原来是它捣的鬼,弄好它,一测原来管短路了,换上新管,当然过程说一下吧,先把附近的电容卸了,免得风枪把它吹了,都下了,然后把有问题的管都下了,由于这个管都是连着的,单独测不出哪个好,就一起都下了。一测果然有一个管挂了,就换了,再上电容,又换了个新的电源的芯片,上芯片也挺不容易的呀,用风枪上上以后,总有脚动,带得一个个试,然后再压再吹,弄了半天终于弄好了,跑了码,心情这个好,发几张图片。这是刚焊下电容时的样子很惨。这是最后上好的,用松香收一下就好看多了。维修时注意几点
1尽量用功率大点的烙铁或开温度高点在焊电容时,避免来回焊损坏电路板和电容,
2焊芯片时温度不要太高我调到300,焊管时我调到350,
3要把风枪涉及到的电容卸掉再用风枪,这个最怕温度高了。
4焊芯片要细心,也要有耐心,
大家互相学习交流,纯属个人爱好,各位大师不喜勿喷。
其实,最后还得依靠针,一个一个的拨动,哪个动再加焊,可费了事了。眼睛都花了。

网友:
LZ,图纸很难看清

网友:
这种带引脚的芯片比较好焊的,风枪吹完,在用铬铁托焊一下

网友:
我风枪一直是450度,,风速最大,,一直是这样修,不管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