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SUS VS198D不开机 电压不稳

楼主(2015-12-23):
开机蓝灯不停的闪

网友:
带不起负载,换所有电容

网友:
期待高手,在线等。。。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哦  有钱好使啊

       实在实在

网友B:
悬赏这么点 至少也要100起价啊

网友:
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怎么好的嘛

网友C:
楼主是东莞昭阳电脑????

网友:
着板子看着很整洁 零件好少应该很好修的 是不是50v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有钱好使啊

       实在实在

有事办起事来还是快,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赏这么点 至少也要100起价啊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东莞昭阳电脑????

不是的,亲

网友:
应该是300v那个大电容不良引起的,上次我也修一个一体机电源,测试时19v正常,一上负载就成了4v左右,拔下来就正常,换了大电容ok了

网友:
真的是换所有电容好的,有个100V的罕见小电容,上哪找去

网友:
怎么好的

网友:
那么快就搞定。

网友:
换所有的电容没事吗?

网友:
带不起负载就是供电不足,引起供电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从简到繁,先换次级滤波电容,然后光耦和431,然后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再不行我就通知客户换板了,还有一点就是灯管漏电也会拉低供电

网友:
是每个情况哦···············

网友(2016-01-25):
一看就是前面几个电容鼓包了,不用看都要换

网友:
版主… 能講一下什麼問題... 也遇到一樣的... 修不好不能回家過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