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发红 显卡测 阻值75 75 150 呢

楼主(2015-12-23):
显示器发红 显示器正常已经换过测试了  显卡 接口DVI 测 三基色 阻值75 75 150 呢  就是管红色的 150 其它2个 75欧  再 测哪里啊  是 GPU的问题吗     VGA接口 正常显示  但是 屏幕会 抖动     看我测试的3个点对么   从左到右 150 75 75

网友:
修不了就送修吧

网友A:
150那个不正常吧,应该都是一样的阻值的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那个不正常吧,应该都是一样的阻值的75

对啊  150 哪路 再 怎么测试呢

网友B:
150的不正常,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的不正常,送修吧

自己学维修呢

网友:
应该是缺色,

网友:
先有测试板点屏,如果不行再烧录程序

网友:
送修把,,不关红基色的事,,,

网友:
把管子都拆了,保证好,

网友:
红色电阻大,说明红色信号弱,怎么可能屏幕发红, 发青才对,

网友:
就是缺一组信号  gpu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