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30 待机tps5120和1.5v 1.05vIC isl6227caz总是一起坏 求助

楼主(2015-12-23):
联想y530 待机tps5120和1.5v 1.05vIC isl6227caz总是一起烧坏,量5v短路 换上新的就好 用了几天就又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寻求各位大侠帮助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 找了个参考一下 SPEEDY ideapad y530

网友:
换上去几天坏真的没有谁说的准        只有你修的才有可能知道一点

网友:
开机电流是多少?是不是有过流?

网友:
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把 上下管一起换了 最好自举电容也一并换了

网友:
供电芯片外围看看

网友:
遇到一个 现在是1.5v不出来了。。。其他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