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笔记本装苹果系统或Windows系统装到一半就会报错,求解决

楼主(2015-12-23):
苹果A1466笔记本装苹果系统或Windows系统装到一半就会报错,求解决  2013年的机器

网友:
什么报错你 都没有写   我们怎么告诉你什么问题呢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mycoder -2 灌水

网友:
苹果修的很少,但每次维修费都收得很高,客户也接受。学习下

网友:
报什么错啊  说下啊

网友:
苹果系统不好装

网友:
报什么错呢

网友:
是用bootcamp装的吗?问问题说清楚大家才能更好的帮你

网友:
怎么样报错啊??没图咋知道

网友A:
内存、硬盘,先替换下看看!

网友:
正常的苹果系统到是好装,要是有问题的机器就不好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硬盘,先替换下看看!

没有东西替换啊,没有现成的

网友:
报错什么 有没有图 最好带上照片哦

网友:
怎和个报错,也没有个图。装到一半的话,检查下是不是安装包有问题 ,硬盘是否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