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及时雨科技《iPhone 5C收不到WIFI维修实例》

楼主(2015-12-23):
    前几天生意不错,修好好多个机子。这两天开始下雨,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上午在看电视,电脑城的一个客户说5C WiFi用不了让我给修修,总算有事做了。这里面虽然难度不高,思路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坐了一上午发个帖子动动手指,打发时间。
机型 :iPhone 5C                                      故障:无WIFI                                                                  维修单位:龙岩及时雨科技  potato
一、看故障。WIFI 地址 蓝牙地址均有,WiFi 蓝牙均能打开,但是搜不到WiFi热点。

二、判断故障,WiFi地址蓝牙地址均有,WiFi与CPU之间通道,WiFi外围应该都是好的。故障可能在天线通道。拆机发现板子有点进水,后面屏蔽盖被拆过。仔细检查WiFi天线通道没有问题掉件断线,板子拆出,接屏幕再开机看了下还是无WiFi信号。排除天线故障。

三、准备干WiFi:这时候这个客户又打电话过来说系统时间调过也走不准。iPhone里面时钟不准或者系统时钟不装,是不影响开机的,但是会影响到需要系统时钟来工作的部分;for example:触摸  WiFi 等。当然触摸能用  WiFi地址能够正常识别,那就排除了时钟断线的问题。因此直接判断时钟坏了。

四、测量时钟电压,一脚0.5 一脚0.2 电压正常,直接更换时钟。

五、接电源测试,WiFi信号已经出来。

六、焊接屏蔽盖,贴标。装机,再测试。

再测试

最后放柜台等待取机

龙岩及时雨科技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地址:福建省 龙岩市 新罗区 九一南路   银监大厦 10号店   (佳宝电脑城南门对面) 及时雨科技苹果手机笔记本专业维修中心
电话:18063780262
QQ :1007846181

网友:
土豆  土豆 我不是地瓜  给你加分!

网友:
还是土豆厉害,以后我的手机坏了就给你修。

网友:
牛逼啊,手机好考验焊功。。。

网友:
有时间还是发个笔记本的贴我们看看啊,手机都没学哎

网友:
我想学修手机,难吗?

网友:
又学了不少,时钟不正常会导致WIFI收不到信号

网友:
这维修思路真是准确。佩服。牛

网友:
又学习了   佩服

网友:
楼主貌似去过广州学习过?

网友:
土豆出品 必属精品啊!

网友:
时钟只要大小差不多,都是苹果产品的能通用吗?

网友:
真是为楼主的焊接工艺所折服

网友:
学到了,上次我是直接搞wifi 不得,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
厉害啊,手工很好,思路更好

网友(2016-02-13):
楼主  手机维修是自学的还是基地学的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有钱途

网友:
这个实例好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