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5-12-23):
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示波器是什么、示波器的使用方法,对于一些不太懂电脑的人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示波器是一类常用的电子测量仪器,很多电子实验的完成都少不了它,那么示波器的使用方法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示波器的使用及简介

  示波器是一种电子测量仪器,可用来观测电流波形、测定频率、电压波形等,主要由电子管放大器、扫描振荡器、阴极射线管等组成。示波器利用狭窄的、由高速电子组成的电子束,打在涂有荧光物质的屏面上,就可以产生细小的光点,在被测信号作用下,电子束便可以在屏面上描绘出被测信号的变化曲线。

示波器的使用  图一

  二、示波器的使用及使用

  步骤一:选择Y轴耦合方式。根据被测电信号频率,将Y轴输入耦合方式选择“AC-地-DC”开关置于AC或DC。

示波器的使用  图二

  步骤二:选择Y轴灵敏度。根据被测电信号的峰峰值,将Y轴灵敏度选择“V/div”开关置于适当档级(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若无需读取被测电压值,则只需适当调节Y轴灵敏度微调旋钮,使得屏幕上显示所需高度波形即可)。

示波器的使用  图三

  步骤三:选择触发信号来源与极性。通常将触发信号极性开关置于“+”或“-”档位上。

示波器的使用  图四

  步骤四:选择扫描速度。根据被测信号周期,将将X轴扫描速度“t/div”开关置于适当档级(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若无需读取被测时间值,则只需适当调节扫描速度“t/div”微调旋钮,使得屏幕上显示所需周期数波形即可)。

示波器的使用  图五

  步骤五:输入被测信号。被测信号由探头衰减后通过Y轴输入端输入示波器。

示波器的使用  图六

  示波器的使用就以上步骤,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呢!

示波器的使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2579-1.html

网友A(2017-04-16):
我一句都没懂   直接来个白话文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句都没懂   直接来个白话文不好吗

想要学习维修中示波器使用的方法还是买一本<电脑维修基础不是事儿>看一下,里面有视频教程,比较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