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 独显改集显没成功求助

楼主(2015-12-23):
按照剧本一步一步改的    改完上电  自动断电,然后写个BIOS 不断电了 没显示  我的板子是HM57  独立8显存的,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们的板子不一样我记得这一款有4显存的  我的HM57是不是不能改集显

网友A:
我前段时间改过, 改成功了的。我的那个也是8显存的,。而且跟显存没关系。都去掉显卡了。一般改了之后的问题大多数是灰屏。

网友:
我改的图在这里       CPU座子右边的0欧姆电阻也拆除了  这就没上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改过, 改成功了的。我的那个也是8显存的,。而且跟显存没关系。都去掉显卡了。一般改了之后的问 ...

hm57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改过, 改成功了的。我的那个也是8显存的,。而且跟显存没关系。都去掉显卡了。一般改了之后的问 ...

你 全球多少    可以  教教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 全球多少    可以  教教我么

QQ,,,,,,,,,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 全球多少    可以  教教我么

你qq多少,,,可以指导一下么,,,

网友C:
排阻加焊下 我的以前也是排阻加焊了一下就好 BIOS 没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 全球多少    可以  教教我么

我就是按照论坛里面的帖子改的。你确定每一步都改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阻加焊下 我的以前也是排阻加焊了一下就好 BIOS 没刷

加焊了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按照论坛里面的帖子改的。你确定每一步都改好了吗。

下了PDF图 一个个对着改的

网友D:
你改以前要确定是独显坏了 不是独显坏了 你改肯定不亮 如果确定是独显坏了 那在仔细对看下是那里没改好

网友:
没改过 表示无能为力

网友E:
能到什么电流,初始故障是什么,独显花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改以前要确定是独显坏了 不是独显坏了 你改肯定不亮 如果确定是独显坏了 那在仔细对看下是那里没改好 ...

改之前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到什么电流,初始故障是什么,独显花屏么?

花屏 改了 电流到1.4

网友F:
bios不要去动 很多没有改成功的都是动了bios  过LOGO灰屏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不要去动 很多没有改成功的都是动了bios  过LOGO灰屏死机

独显改集显 一定要清屏 不刷BIOS 灰屏的

网友:
清屏怎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