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12-23):
联想 G470 版号:LA-6751P REV:2.0     开机电流1.0然后掉到0.8不动测各大电压只有CPU核心显卡供电没出一看这就是没有跑码。机器之前没拆过没进水,论坛里很多说是转换电压容易出问题我测了下2级电压都基本正常。又找了图纸搜寻了一番也没事,苦于没有示波器想着先刷个BIOS试试,结果还是很好。嘿嘿  亮了竟然意外呀。小白一枚一些关键复位信号不是很懂不知道怎么查只能试试希望高手指点。

迅维网chinafix.com_联想G470独显LA-6751P REV 2.0 南桥旁.rar

网友:
现在bios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啊!!!!

网友:
运气真好。我修这破机器都没遇到过bios问题的。

网友:
我也试一试,问题一样

网友:
BIOS导致的

.

网友:
运气好呀呀

网友:
现在BIOS坏的太多了   我现在多数BIOS论坛要有  基本都先刷一下

网友:
你运气真好

网友:
我的问题类似,但是换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准备干显卡了!

网友:
不出集显供电,我都是先刷BIOS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出集成显卡电压的    版号1.0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BIOS放BIOS板块

网友:
这个倒是碰到坏的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