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i3独显,触发0.08~0.09掉电

楼主(2015-12-23):
cpu 19v电容大短路的故障,排除后发现掉电,断开cpu vin,电流停在0.43几,各电压都出来了,于是把cpu供电芯片,下mos管,滤波电容都换了便,还是老样子掉,换了待机6237,刷bios,断了hwpg,断了温控二极管,换了U,还是0.08几掉,之前碰到一个押南桥上电亮肌的,但加焊后,再押也不亮了,记得也是0.07左右掉电,求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
路过的请提点一二。。。。。。。。。。。。。

网友A:
我的联想笔记本前两天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来待机了,我长按了开机键,后来屏幕不亮了。重新开机电脑就是嘟嘟两声叫,屏幕就不亮,风扇也转。我的QQ:309504901 能维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联想笔记本前两天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来待机了,我长按了开机键,后来屏幕不亮了。重新开机电脑就是嘟 ...

自己重插一下内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