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跑马不显示!

楼主(2015-12-23):
B460跑马不显示!

开机电流 1.1-1.28-1.07    抓BIOS波形:

不插内存和插了内存波形不一样。  测过全板供电都正常。。 二修板。。 原故障未知。。 到手的时候是 3 5V 待机没出来。。IC被拔掉。 板子仔细扫描没发现其他拔件。。。

网友:
内存没跑完吧

网友:
嗯。、看中间的断开的。 大概在 C1-C3 这个阶段吧。。

网友:
B460的板子估计大家都修的很多。 大概那块会影响到内存读下就中断了。。

网友A:
这个显卡还没修到坏的。是不是网卡拉低复位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还没修到坏的。是不是网卡拉低复位信号了

网卡移除了。 BIOS刷了N个了。 内存条件都插了。 还没到显卡呢。 图纸上面的时序都测了。。

网友:
还是先看下处理器电源部分

网友:
测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二修机器估计上家做手脚了!!!不太好修了!!

网友:
先问下上帝什么价要修,价格不合理就甩到一边去不要折腾了.

网友:
大小写灯能亮么

网友:
先换下PCH。

网友:
换下CPU看看吧

网友:
。。。你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还是无待机  表述清楚点嘛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
没过内存中间数据没有 直接跳过利润

网友(2017-03-06):
有示波器还怕什么

网友:
换桥试试吧